[软件] 很实用:教你怎么解决电脑垃圾弹窗和恶意软件问题

楼主(2021-04-02):
1、Win+R快捷键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mrt

2、打开Windows10 自带的恶意软件删除工具

3、开始扫描

4、等了一段时间,扫描结果还不错,没有在我的电脑上检测到恶意软件

网友A:
然而,这个并没有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而,这个并没有卵用。

说的对。我都是看后台服务。有的很顽固。

网友:
的确没有什么用

网友:
最有效的方式,任务管理器查看是啥弹的,然后卸载他
并卸载360全家桶
卸载界面要看清楚,确认无误再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