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有‘温度传感器’的养生壶是如何控制温度的?

楼主(2021-04-02):
之前的帖子实在不活跃,而这个问题实在让我感到好奇。再开一个悬赏,希望有人能解决我的疑问。
看‘鄂东老男孩’的修养生壶的视频的时候,发现底座上只有三根线,简单就是输入,输出和地线。可以确认的是没有温度探头之类的连接到电路板上。那么这种养生壶是如何确定水开了以及在一个特定的温度(例如60度)保温的呢?
同时在论坛上找到一些类似设计的养生壶电路板。 电路板上是没有温度信号输入的。
例如这一个, 和视频中的是同款。

还有这一个

以及这个

老论坛上有一位分享了拆机和电路图,但是恕我眼拙,实在没看出温控的逻辑是什么

网友:
模糊控制??????

网友A:
靠定时来确定?

网友B:
温度控制在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控制在壶里.......

壶里面可能有一个,像Strix温控器那种。但是,如何实现温水的保温呢,控制板如何得到关于温度信号的反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定时来确定?

这个的确是比较合理的推断了。

楼主:
您的壶上能显示温度吗?有温水模式,例如奶粉那种。壶里面有温度感应的那个小棒吗?
单片机算法这个其实比较抽象了,顶多就是个定时模式了。例如烧开水是不是就是固定的烧几分钟呢,不管有没有烧开。

网友C:
不恒温,无恒温控制
只控制功率和时间。不同的功率和时间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恒温,无恒温控制
只控制功率和时间。不同的功率和时间组合。

例如第二个养生壶的面板上面有婴儿用水和奶粉用水,这个水的温度肯定不能高并且基本恒定。所以也是用概率和时间进行模糊处理?

楼主:
错误的以为这个是你的壶呢。

网友D:
应该和电水壶或者电热水器电热水袋一样,电路串有一个温度控制器。

网友E:
电磁开关?到了温度无法吸合就断开了,类似与老式电饭煲的温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和电水壶或者电热水器电热水袋一样,电路串有一个温度控制器。

那么如何实现温水的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开关?到了温度无法吸合就断开了,类似与老式电饭煲的温度控制

那么如何实现温水的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恒温,无恒温控制
只控制功率和时间。不同的功率和时间组合。

多提供点信息呗。。

网友F:
本来我想开个帖子的,既然如此,就一块讨论吧

这款底座下面有个感应线圈,可能就是温度控制用的吧,客户没有带壶过来,无法研究壶内构造(当时是修的电源故障),

这是背面图,单片机貌似地ITK8627?查不到资料

网友F:
只控制功率和时间还得控制水量,不然不是烧不开就是一直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来我想开个帖子的,既然如此,就一块讨论吧

这款底座下面有个感应线圈,可能就是温度控制用的吧,客户没 ...

谢谢高清大图。
这个线圈干啥子用的?下面有热敏之类的?感觉不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控制功率和时间还得控制水量,不然不是烧不开就是一直开

对,这个就是我的疑惑。。很明显温度探头这一套要比获取当前水量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