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LC、MLC、TLC、QLC。。。你们谁的SSD是因为颗粒磨损而损坏的吗?

楼主(2021-04-02):
SSD这种东西还是比较稳定的,毕竟没有机械运动结构,没有噪音,发热也低。。。
我现在还用着intel第一代G1型号的SSD呢,当时80g容量花了800多块,这么多年一直在用。
很多人纠结跑分速度,正常使用很难达到这个程度,正常使用下不同SSD的速度差别很难感受到,但ssd和机械硬盘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现在技术水平很高了,TLC和QLC对于普通民用产品来说完全够用,没有必要过分追求SLC和MLC。
但是,对于那些小容量SSD,尤其是那些16g、24g、32g等小容量SSD,最好不要用,因为这些小容量ssd很多都在矿机上长期工作过,磨损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A:
拆过几片2246xt的,发现第一片闪存报废,全是坏块

网友:
2246xt遇上好几个颗粒写废的了

网友:
U盘遇到过,不过初现问题就换了,淘汰后重新量产,容量小了点点,还能用用,只是没有放入重要文件了。
SSD 有块非系统盘3DTLC 健康95% 性能80%的,还在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几片2246xt的,发现第一片闪存报废,全是坏块

如果都是第一片颗粒损坏,基本就是固件有问题,没有平衡磨损算法导致的

网友:
说到泡分速度,还是有区别的,早期SATA接口200多M的,与现在400多M的,在系统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至少开关机与读写大文件时区别明显。
1G写速度以上的盘手里只有一块,不过未作系统盘用,不好说体验。反正个人还是比较在意速度的。

网友:
2246xt写入放大太厉害了

网友B:
我有几个三星mlc颗粒,没有增加坏块,就是写寿命用完,被停止使用了,反应就是没有ce,

网友:
2258H+单贴144GB BOKB 3CE闪存,坏盘咸鱼一大把,95%以上闪存某个CE写废。坏的CE不固定,板子坏的极少。

网友:
咸鱼坏盘2258H正反4贴板+1片64GB和1片32GB Intel L06B闪存转B0KB开120GB。到手8个坏盘大多数B0KB 120GB开卡失败,开L06B 60GB能过。闪存都是黑片后打标。板子没有装保护芯片,高压反压烧掉的也不少。板子设计还可以的,只是没有按照设计生产。

网友:
谁说没有耕不坏的田只有累死的牛 谁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个三星mlc颗粒,没有增加坏块,就是写寿命用完,被停止使用了,反应就是没有ce, ...

你干什么能把颗粒寿命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