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启动怪相

楼主(2021-04-02):
w10启动转几圈后要黑屏再转几圈才能进系统,什么情况,以前不是这样的。
换硬盘换系统同样,难度是硬件问题?
不明白,大家聊聊

网友A:
你说的问题在DELL电脑上常见,特别是笔记本。其他电脑暂未发现,至少我这边是这样的。
我也查询过这个问题,应该是BIOS的设定问题导致的。

网友B:
第二次转圈应该是在加载硬件,比如增加了机械硬盘转圈时间就要加长一点,如果只有一个固态盘就很快进系统,你插了移动盘或U盘什么的应该也会降低启动速度,转圈时间会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次转圈应该是在加载硬件,比如增加了机械硬盘转圈时间就要加长一点,如果只有一个固态盘就很快进系统, ...

加载硬件不是应该在之前就完成吗?
而且以前没有这种情况,最近才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问题在DELL电脑上常见,特别是笔记本。其他电脑暂未发现,至少我这边是这样的。
我也查询过这个问题 ...

度娘的结果说法不一,确定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载硬件不是应该在之前就完成吗?
而且以前没有这种情况,最近才出现的 ...

印象中主板BIOS默认是最基本启动吧,最后加载不重要的硬件,好像是这样,我挂载仓库盘(是插在热插拔架里)后,启动时最后的转圈就会时间变长。

网友C:
装了20H2现在启动20多秒了,之前版本都是8秒左右,硬盘凯侠RD20,读写都在30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主板BIOS默认是最基本启动吧,最后加载不重要的硬件,好像是这样,我挂载仓库盘(是插在热插拔架里 ...

很多东西还在慢慢发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了20H2现在启动20多秒了,之前版本都是8秒左右,硬盘凯侠RD20,读写都在3000M/S ...

是啊  现在发现更新后更讨厌了

网友D:
系统问题,家庭版,企业版升级20H2后会这样,百度了很多方法,比如在任务管理器启动项禁用,修改注册表,在电源选项选择电源按钮改快速启动,都没解决,重装微软的纯净系统,MSDN上的纯净系统都没解决,bios设置快速启动结果每次开机进bios了,,,,,,困扰了我一个月,最后,在其它网站下了2004专业版,现在开机10秒内。

网友:
我电脑特怪,有时候必须1分40秒才启动,但是有一天我动了动硬盘的数据线,动了动usb上的设备线,然后就好了,开机1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问题,家庭版,企业版升级20H2后会这样,百度了很多方法,比如在任务管理器启动项禁用,修改注册表,在 ...

感觉有可能是故意的,好多升级出毛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