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导致白色塑料变黄的是什么光?

楼主(2021-04-02):
白色的东西时间久了都会变黄,哪怕是瓷器,特别是塑料,一嗮太阳会变得又脆又黄,据说发黄是因为紫外线造成降解,如图1的两个路由器一起买的其中发黄的那个是因2014年我放在窗户上蹭网使用晒了几个月太阳。…最近发现,led灯光也会让白色塑料变黄。是什么光谱?这是买的二手路由器,3颗LED灯,中间那颗常亮的,所以光照到的塑料特别黄,两边的是WiFi等,会闪烁,所以没那么黄,但还是比起其他地方没光照的塑料颜色要黄(第3图是上盖,十字部分对应中间LED)。我看有坛友说这是发热考黄的,我就呵呵了。怎么解释芯片部分烫的手都不能摸,而附近塑料却没有发黄?

网友A:
光中的紫外线,貌似有个什么化学试剂可以把黄色变白

网友:
紫外线,可以用双氧水漂白

网友:
不是光作用,是热作用,烤糊了

网友B:
刷上双氧水然后用保鲜膜裹上等半天就白了,钱多可以直接泡双氧水里

网友:
除了紫外线还有氧化反应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中的紫外线,貌似有个什么化学试剂可以把黄色变白

塑料晒太阳变脆应该是没办法还原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上双氧水然后用保鲜膜裹上等半天就白了,钱多可以直接泡双氧水里

你说得好像双氧水很贵似的。。。。很便宜好吧。。。。

网友:
同问。。。我好几个长期工作的tp882、886,拆开发现灯位置的塑料也是黄的,别的都是白的

网友:
led晶体不纯的话多少都带点紫外吧,近距离长时间塑料变黄也有可能,尤其是便宜的光谱没那么准,光谱很窄的那都拿去造激光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好像双氧水很贵似的。。。。很便宜好吧。。。。

反正药房一小瓶好几块,全浸没的量得好几十

网友:
我卧室的灯罩就是这样变黄,千万别洗白,因为放白色LED柔光效果一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晒太阳变脆应该是没办法还原的吧?

变脆是因为塑料成分不同,分解了,跟变色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