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占美工控机HDMI无输出故障维修

楼主(2021-04-02):
家里的优派显示器闲置了,正好需要一台电脑办公,于是以很便宜的价格在某鱼买到了这台工控小主机。

配置:I5 5250/4G/60+1000G,HDMI+VGA。办办公,看看电影应该还可以吧。

跑分就是测着玩。

刚回来的时候只有VGA能用,我还以为需要打开设置,看了一圈BIOS硬是没找到选项。
索性拆开看看,比划一下大小。

主板正面

背面

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没有HDMI信号,查了下度娘,说有可能是HDMI口附近的保护电路损坏,或者芯片又问题。

仔细一看,还真的是烧了一颗二极管。

烧得字都看不清了,应该是一个5V的M2贴片,从报废的显示器驱动板上找到换上。

开机立刻看到了美丽的蓝天白云,因为显示器自带音箱所以开机声音也都有了,非常完美。

挂在显示背后,还真省空间。。

网友A:
我有个D525的小主机,要想用HDM的话,I要接上VGA显示器HDMI才有信号,搞不懂

网友B:
楼主多少钱买的啊,挺喜欢这种小主机的,不占地方,性能也还可以。

网友C:
是不是还能硬改增加两个网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D525的小主机,要想用HDM的话,I要接上VGA显示器HDMI才有信号,搞不懂

有诱骗器 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能硬改增加两个网口?

板子上写的是COM,你加不了网口吧

网友D:
那个是ESD器件,,估计是有静电啥的导致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少钱买的啊,挺喜欢这种小主机的,不占地方,性能也还可以。

连挂架一起不到6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ESD器件,,估计是有静电啥的导致损坏的

板子上的丝印标识是二极管。反正打开的时候器件已经糊了,啥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丝印标识是二极管。反正打开的时候器件已经糊了,啥也看不到 ...

很正常的操作。。。。。。。。。。。

网友(2021-09-24):
突然想起我的一个小鸡也是vga有信号hdmi没有,晚点打开看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2-11-26):
多谢分享,正好有用。

网友(2024-08-22):
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好试试,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