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拆芯片掉了一个点,怎么办?

楼主(2021-04-02):
新手第一次拆芯片,没掌握好,发现掉了一个点,植锡能修复吗?

网友A:
可以先把芯片从你桌面上拿起来,然后往垃圾桶里一丢

网友B:
先查下datasheet,看看是不是空脚

网友C:
假设左下角的亮点是金点,掉点是第一通道重要功能触点,不能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芯片从你桌面上拿起来,然后往垃圾桶里一丢

然后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网友D:
能植上锡的,都不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植上锡的,都不算掉

买的锡浆还没到,不知道能不能植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下datasheet,看看是不是空脚

不会啊,老哥,能帮忙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左下角的亮点是金点,掉点是第一通道重要功能触点,不能忽略。

新手,完全不懂

网友:
左边有用,右边VSSQ不怕

网友E:
你是1CE颗粒吗?一脚在哪,在右上角的话那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1CE颗粒吗?一脚在哪,在右上角的话那没救了

不是吧、、、、、、、就这样挂了?

网友:
我的也掉了一个点,不过是空点,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