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四川天邑的TY1608刷了个系统怎么还要密码?那位大神有刷armbian的教程,谢...

楼主(2021-04-02):
四川天邑的TY1608刷了个系统怎么还要密码?那位大神有刷armbian的教程,谢...

网友A:
吾爱破解里面有
天邑TY1608-S905L3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线刷固件下载
固件介绍:
1、不带ROOT权限,适用于天邑TY1608-S905L3芯片。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吾爱破解里面有
天邑TY1608-S905L3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线刷固件下载
固件介绍:

就是下的你这个固件,垃圾,废了我的机顶盒,刷了你这个垃圾系统不能联网,进设置还得需要密码!太坑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