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98锂电钻主轴晃动夹头也拆不下来

楼主(2021-04-02):
大有5298锂电钻主轴晃动夹头也拆不下来,波箱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轴承,上下左右匡量很大

网友A:
这机子输出轴只有一个轴承,和东成的2410差不多,同心看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输出轴只有一个轴承,和东成的2410差不多,同心看人品

坑人产品,多一个轴承也不用多少成本

网友B:
同心度不会差就夹头有点摇

网友C:
大有也这样啊!我的南威(便宜)也是,主轴间隙有点大,客服说正常。(不是同心度,也不是夹头,是轴间隙大)

网友D:
轴承间隙大,转起来一样是定心的,陀螺原理,但是轴不能弯,很多都是主轴上那个螺纹和夹头配合不好,用了三个快换头的电钻了,也没觉得精度不够用,打孔定心更多的是需要一个磨好的刃型,和一个定位样冲凹,至于拧螺丝,根本不需要什么同心,很多冲击批的夹头都是批头插在里面能摇的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间隙大,转起来一样是定心的,陀螺原理,但是轴不能弯,很多都是主轴上那个螺纹和夹头配合不好,用了三 ...

最高速有时候机身会有抖动的,感觉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心度不会差就夹头有点摇

最高速机身会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有也这样啊!我的南威(便宜)也是,主轴间隙有点大,客服说正常。(不是同心度,也不是夹头,是轴间隙大) ...

就是主轴晃动

网友E:
夹头很好拆,夹孔里的反牙螺丝扭下来。手握夹头,电钻反向启动,就斜下来了。如果不行就夹个六角匙,钻放地上,同样反向启动,让六角匙冲击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夹头很好拆,夹孔里的反牙螺丝扭下来。手握夹头,电钻反向启动,就斜下来了。如果不行就夹个六角匙,钻放地 ...

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夹头很好拆,夹孔里的反牙螺丝扭下来。手握夹头,电钻反向启动,就斜下来了。如果不行就夹个六角匙,钻放地 ...

把夹头切掉,又怕解决不了问题浪费夹头

网友(2021-08-24):
罗姆RV80都拯救不了的同心度。

网友:
我的用手的可以晃动,不能谈是同心度差,直接是间隙太大!!凑合用吧。反正一般也干什么精密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轴承间隙大,转起来一样是定心的,陀螺原理,但是轴不能弯,很多都是主轴上那个螺纹和夹头配合不好,用了三 ...

陀螺稳定的前提是不受外力,电钻工作时外力不仅很大而且来自多个方向,靠陀螺效应根本稳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夹头很好拆,夹孔里的反牙螺丝扭下来。手握夹头,电钻反向启动,就斜下来了。如果不行就夹个六角匙,钻放地 ...

我拆威客士130夹头时,拆了反牙螺丝后,夹头夹住内六角冲击地面,混凝土地面都是坑了夹头还没松,后来用个大扳手夹住内六角才把夹头拧下来的,真怕把主轴锁拧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