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建兴ECT-480N9S 480G妖版(不带电容)固态硬盘拆解

楼主(2021-04-02):
在咸鱼上花了450元买了两块480G的建兴ECT-480N9S准备给同事的笔记本升级,买的时候看型号感觉是带电容的企业级固态硬盘,收到货后拆开一看傻眼了,板子跟T9一模一样但颗粒用的却不是T9的eMLC颗粒,实属妖版!!!好在主控和颗粒还算说得过去,实际写入量926G也不算很多。

网友A:
上当了吧/估计你是冲着9EDJ去的/可惜不是/而且我感觉这盘是清了数据的/所以我没下手

网友B:
明显是清过数据的,平均磨损188算下来写入了90T左右的数据,还不一定是真实的

网友C:
这比国货的好多了,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当了吧/估计你是冲着9EDJ去的/可惜不是/而且我感觉这盘是清了数据的/所以我没下手 ...

嗯!你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清过数据的,平均磨损188算下来写入了90T左右的数据,还不一定是真实的 ...

啊!写入量这么多了呀?还好这个盘有300T的寿命,才用了三分之一!估计我同事把笔记本用淘汰了也用不坏,胜在便宜才225元一个。谢谢你的提醒,你不说我真不会算写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比国货的好多了,做工!

嗯!我宁愿淘大牌子二手的MLC也不愿意买新的TLC,看到半截的板子就心里不踏实,还是满板的看着心里踏实。

网友:
我也喜欢全长的板子,而且是正反各8片都贴满的那种。

网友D:
这玩意不知道怎么被炒起来了,在当年就是掉盘小王子+固件背锅侠,记得当年建兴给PCeva充值让他们做宣传,特别推出了一批512G/1TB的(注意容量,真的是512GB/1024GB)“特别定制版”说是全新的估计是清理企业盘的不良品或者返修品吧,把EMLC和MLC掺着卖,结果网上翻车一大片,甚至有专门的维权群声讨pceva,结果建兴紧急召回了这批盘,还在网上放出了紧急维修固件,可是不论是返厂的盘还是通过维修固件刷过的盘都变成了480GB/960GB,你要知道当年512买1TB的买家基本都是土豪,容量短斤少两这么多怎么平民愤,pceva只能自掏腰包补偿给购买1TB的客户一个建兴256的,买512的一个建兴128的这事情才过去,有一说一,这盘用料、做工还是方案作为民用盘即使被清零了都是挺不错的,但是“升级固件缩水”后掉固件几率只是降低了并没有完全屏蔽(大马先天不足),楼主且用且珍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知道怎么被炒起来了,在当年就是掉盘小王子+固件背锅侠,记得当年建兴给PCeva充值让他们做宣传,特 ...

莫名出现的便宜货,谨慎谨慎  虽然不知这盘的由来

网友:
硬盘类莫贪便宜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知道怎么被炒起来了,在当年就是掉盘小王子+固件背锅侠,记得当年建兴给PCeva充值让他们做宣传,特 ...

给同事用的,楼主自己不用(狗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知道怎么被炒起来了,在当年就是掉盘小王子+固件背锅侠,记得当年建兴给PCeva充值让他们做宣传,特 ...

DELL退货给建兴的/建兴重新包装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知道怎么被炒起来了,在当年就是掉盘小王子+固件背锅侠,记得当年建兴给PCeva充值让他们做宣传,特 ...

你说的太对了!!!:praise:B1上升的速度让人心惊胆战,我感觉已经翻车了。还有这货温度塞进笔记本开机半个小时无任何动作温度就47度了,要是到了夏天还不得60度以上呀?我特意嘱咐了同事,重要的文件一定要备份到U盘或移动硬盘里。看来这货就是拆颗粒的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退货给建兴的/建兴重新包装出来

对!是DEll的退货,名副其实的妖盘!!!用坏了就拆颗粒找范大大做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同事用的,楼主自己不用(狗头

哈哈!同事让买便宜的MLC固态我就选了它,她就是升级笔记本用来办公,做做表格、文案什么的,我已经提醒她了让她把重要数据备份到U盘或移动硬盘里了,如果不出意外就算是是清零盘,就她这个用法用到她笔记本报废也把硬盘用不坏。MLC固态的颗粒日常使用能用废的几乎为零,主控什么时候挂就很难说了。

楼主:
昨天扫完墓回来我表姐跟我说她让修电脑的加了一块固态硬盘,用起来很快很快……128G才150元(吧啦吧啦),说完还发来了换硬盘时拍的照片,我看了只想吐血!现在终于一下子明白了那些小牌硬盘存在并卖的很火的原因了(我以前很鄙视这些小品牌,原因你们懂得),我敢说普天下用电脑但不懂电脑硬件的不低于50%,特别是女生,只要让她感觉到开机快就万事OK,至于质量怎么样、用多久人家根本不关心。本来想跟她说道说道的,不知怎得突然没有想说的冲动了,只得跟她说:自己感觉好用就行,好好用吧!唉!……突然想起了一句话:生活在新闻联播里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清过数据的,平均磨损188算下来写入了90T左右的数据,还不一定是真实的 ...

请问这个平均磨损数是否就是闪存的容量写满一次计算1,这样计算?这个数据能否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平均磨损数是否就是闪存的容量写满一次计算1,这样计算?这个数据能否清除? ...

平均磨损数就是全部的闪存磨损数的总和除闪存数量,可以直接计算出大概的总写入量,还有闪存最大磨损数,这个看主控的性能,性能不好的主控写死一颗闪存后固态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