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继续研究艾默生675W电源吧

楼主(2021-04-02):
输出超压保护,除了帖子下图中提到的那个电阻,是不是还有其他超压保护?我把那个01C的电阻换成242的,为何24V左右就保护没有输出了?

网友A:
赶快研究生要是能大电压输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快研究生要是能大电压输出就好了

你是啥要求呢,电压?电流?

楼主:
玩Q了,进行不下去了,大师们,给点力量吧

网友B(2021-05-29):
这东西你强行提高电压只会让他更快灭亡,,,除非改变压器,或者改全桥,,,但是要换的东西太多,没必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你强行提高电压只会让他更快灭亡,,,除非改变压器,或者改全桥,,,但是要换的东西太多,没必要折 ...

说说改变压器,改全桥的思路,没准好玩呢,不就是玩么

网友B(2021-09-02):
拆了变压器,从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变压器,从绕呗,

相关措施正在实施中,已经实现了60V了,正在集成调流部分。

网友C:
原来输出变压器是并联,可试试改成串联这样最高可3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输出变压器是并联,可试试改成串联这样最高可35伏。

波形上看,2组次级线圈正激供能时间是异步的,正好错开了,应该不行吧

网友C:
当然没有重绕好了。但重绕工程太大而且整流管也得换,这样成本就高了。现在买一台4830伏通讯电源也是70、80而已。

网友C:
你用原变压器改到了24伏有没有量过静态功耗?超过18伏静态功耗是原来的数倍而且随着电压的增高功耗继续激增。
坛子很多拿12伏服务器电源改电压不知他测过功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没有重绕好了。但重绕工程太大而且整流管也得换,这样成本就高了。现在买一台4830伏通讯电源也是70、80 ...

哪有那么便宜的4830

楼主:
研究这个675W电源的原因,主要是体型好,携带、安放方便。其实我更喜欢牙膏盒4815,无奈更贵,玩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那么便宜的4830

闲鱼大把多。

楼主:
体积得有3个675的大吧

网友(2021-12-16):
引用 网友C:
你用原变压器改到了24伏有没有量过静态功耗?超过18伏静态功耗是原来的数倍而且随着电压的增高功耗继续激增 ...

改14.6没毛病的,他这就是纯粹折腾了,一个服务器电源非想着搞成几十付,换最后也得换一大堆东西,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那么便宜的4830

艾默生4830   80只能出了十几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