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京瓷KM-1635复印机加装定影辊压力调整杆

楼主(2021-04-02):
       京瓷KM-1635复印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549)出纸后部有褶皱,经更换定影下辊及调整出纸电机速度得以解决。感觉定影辊压力较大且不可调,观察发现可以加装螺丝杆解决,详见以下图解:

M4螺母

固定螺母后焊装

M4螺栓

M4螺栓穿入弹簧中间安装

仔细调整左右压力

装机

复印

网友:
niu                    居然电焊都用到复印机上了。

网友A:
我就问问这个月奖金给不给加100块

网友:
楼主是个技术族,,点赞

这皱纸问题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
看着好像是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问这个月奖金给不给加100块

奖金没有,就这个报废机器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奖金没有,就这个报废机器一台

我看你往哪放

网友:
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看着像是用锡焊的,调整方法倒是有创意

网友:
那是焊锡吗?能焊铁的?

网友:
a3 的机不便宜啊,你这是硬改啊,修复了原机设计缺陷

网友:
这个改造赞,让厂家学学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多才多艺。。。。。

网友:
这个方法比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