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慧荣sm3280 3281只能工作在USB2.0,在USB3.0不识别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1-04-02):
如题,最近好像有不少朋友碰到这个问题。

比如3280量产成功,在USB2.0口一切正常,拔下来插USB3.0口,电脑不能识别U盘,或者USB图标一闪一闪的,或者读写不稳定,或者一跑分就掉盘,或者不能格式化,等等问题。。。

解决方法很简单,就2个字,  降频   !!

就是3281那个超频参数,16进制的,最低00,如果原来是A8,可以降到33  或者44  或者55之类的参数,一点一点涨,试一下,直到USB3.0不掉盘,正常使用,速度达到最快!。。16进制进位方法大家应该会,我就不科普了。

举个栗子:
前段时间我贴了3280+nw428,镁光slc颗粒,属于25nm制程,就属于这种情况,2.0正常,3.0根本不识别U盘。降频到9D,量产后USB3.0正常使用了!第一图为3280双贴nw428跑分图,第二图为3281单贴nw469降频测试图。3280贴slc比银灿系列主控,慧荣3267等贴slc要好吧!有4k速度,可以跑wtg,还是slc信仰U盘!

补充:
0.不用担心这种方法副作用,仔细看看3267的配置文件,不同制程的颗粒,这个超频参数也设置了不同数字!说明官方也在调整这个超频参数来适配不同颗粒!
1.不同颗粒需要降到多少正常使用,是不确定,要自己试验。
2.3267或者3268遇到类似情况,也可以试试这种方法。3268超频参数位置不同
3.3280好像不支持30几nm制程的颗粒

最后,DIYU盘爱好者多多交流吧,大家都是小众爱好者,且行且珍惜!

网友:
膜拜啊,大佬啊

网友A:
NW428 用哪个固件啊? L85c?

网友B:
降频的位置在哪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频的位置在哪设置呢

位置很好找,3280就是C8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428 用哪个固件啊? L85c?

l85 l06b固件都行

网友:
太厉害了!必须顶

网友:
原来是这样,下次试试

网友:
原来如此啊,下次一定试试这个办法。

网友C:
大佬,我这个情况咋弄啊,3.0接口只显示2.0.跑圈也正常,各种开卡工具也是了,也按照你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这个情况咋弄啊,3.0接口只显示2.0.跑圈也正常,各种开卡工具也是了,也按照你的方法试过了,还是 ...

明显你的USB接口问题,更新一下U口驱动

网友:
L84C也可以开出来,3.0没反应,2.0正常,明天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2021-07-02):
降频在哪里设置?我的是3281BB+3DV4的颗粒,正品工具开不了,黑片工具开了,usb3.0接口下不认盘

网友D(2021-11-28):
楼主能告诉一下在哪更改频率么,我不知道在哪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告诉一下在哪更改频率么,我不知道在哪改啊

看风沙大佬的帖子,反向操作就是降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783

网友:
试过可惜并没有用,该咋地还是咋地。。。还是换板子换固件才行

网友(2021-12-30):
学习了,我也长知识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