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宇瞻apacer ps3109-s9-j开卡成功

楼主(2021-04-02):
坛友发的方法,基本上通杀,比治具好用,治具没参数也烦,动起手来,没那么拿,09,11的都成功了,在治具上是无治的,通杀好用。

网友A:
低调低调 你这让买了开卡冶具的怎么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调低调 你这让买了开卡冶具的怎么想

这本是某个厂家给出的修复方案,不知道是不是看了那位大佬弄的还是谁先弄了。好几年前就出了只是固件没那么全

网友:
此站是倒闭了吗

网友:
放心  威胁不到治具  就算升级成功 写不到100  有何用

楼主:
网址是多少,没注意还有教程。

网友(2021-10-06):
楼主图上是PS3109的主控~用PS3111的升级工具也可以?

网友(2021-11-26):
要不要短接

网友B:
我把抽屉翻了一下,居然也是宇瞻的,一模一样的主控,120G,表现为系统内识别不了

网友(2022-08-02):
分享一下怎么进入DOS修复?

网友(2022-10-30):
同7#问,楼主修复PS3109,最后升级上的图示是用PS3111升级工具,可行

网友:
我的128G的,等下试试

网友(2022-12-29):
我的128G也破了,等下试试

网友(2023-02-21):
手头正好有一块坏盘。得空玩玩

网友:
正好遇到一块。马上试试,当个大号U盘也好。

网友(2024-01-20):
引用 网友B:
我把抽屉翻了一下,居然也是宇瞻的,一模一样的主控,120G,表现为系统内识别不了
...

短接通电,会显示20MB空间

网友(2024-04-06):
上传开卡程序我的和你的一样

网友:
用一段时间后又会掉盘的

网友:
需要短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