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几款充电头

楼主(2021-04-02):
一天回家。。。。。。。。。。

瓦特法克?

给水瓶自动上水充电的。。。。。电路板直接掉出来了。

胆战心惊拔了。。。。。。

背面。。。。。。

这样的接触。。。。。。。

打上胶水复原。

网友A:
一路火花带⚡,得亏看见了

楼主:
二楼继续
这款是比亚迪代工的华为充电头

铭牌

这款比较难拆,打了胶的。

这款有很多个。

好像做工要好一点。

背面

也是接触式

这种设计,感觉不靠谱啊。

一个电容鼓包。

无输出,这款。。。。。不知道是不是电容问题。

楼主:
下面看看其他人拆的。

这些也是BYD代工的。

构造类似

几乎一模一样。

另外一个厂代工的。

好像做工好很多啊。

电容看起来也舒服很多。

现在这种1A的充电头,几乎不见了。。。。。
都是快充,各种标准,五花八门。。。。。

水果买机都不配充电头了。希望有朝一日,各种电子产品,能够实现,充电头统一,数据线统一,充电标准统一。。。。。设计能够实用,质量优,易于维修。。。。。

网友B:
插头基本都是这种结构,不过你这个是山上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基本都是这种结构,不过你这个是山上来的吧

具体不得得之了。

反正对于电流,要求不高。只需要能有0.5-1A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路火花带⚡,得亏看见了

天堂的钥匙。

网友C:
至少都是芯片方案空载不发热。楼主说的不仅手机快充不通用,连自行车培林卡飞花鼓棘轮环也不通用,磨损后找不到单独修补件,所以我不想升级卡飞塔轮变速系统,培林花鼓旋飞系统至少塔轮通用,磨损后和棘轮一起换掉,滚珠轴承标准件好买到。

网友D:
高仿魅族充电头:我想开了。华为充电头:我实在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都是芯片方案空载不发热。楼主说的不仅手机快充不通用,连自行车培林卡飞花鼓棘轮环也不通用,磨损后找 ...

你说的很对,在这个星球上,科学是无锅借的,但是科学家有锅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仿魅族充电头:我想开了。华为充电头:我实在想不通

标准太多,同一款,既然有三个设计方案。。。。。。。。四五家的代工厂!

网友E:
最后一款比较养眼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面看看其他人拆的。

这些也是BYD代工的。

麻烦告诉图中的7脚块什么型号?现有一个头子7脚块爆了,想找个替代,谢谢。

网友G:
感觉最后那个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款比较养眼的

最后一款。少见哦。估计存量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告诉图中的7脚块什么型号?现有一个头子7脚块爆了,想找个替代,谢谢。 ...

哪一款?带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最后那个好些!

最后一款,没见到。

代工厂不出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继续
这款是比亚迪代工的华为充电头

早期的华为充电器,输入端滤波电容很容易鼓包...
轻则输出纹波增大,重则直接无输出。

网友F:
就是这个图里的7脚块,不知能不能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个图里的7脚块,不知能不能看清楚?

跟你的这个型号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