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6e&优利德ut61e简单对比测试(备份备忘)

楼主(2021-04-02):
咸鱼看到便宜的表忍不住又下手拿下,,,,,
到货一看与卖家描述的一致:成色还行,电阻档有通病,全套箱说全,外壳屏幕左下有洗板水擦拭痕迹。
本来要拆机折腾一下电阻档,看到封标居然还完好无缺没拆过,数据线也没拆封过,暂时放弃折腾,看来卖家也不怎么使用,,,,

合格证显示是18年的产品应该是新版,

只能随便与61e对比测试一下了,,,无序乱看,

测试一下待机电流

关机0ua

背关关3.3ma

背灯开6.3ma

自动关机居然210ua左右,不可思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号称电老虎的福禄克189都还大3倍左右,新版应该没有数据传输的红外管了应该没有持续发光的情况了怎么还那么大的自动关机待机电流?

结束,谢谢观看!
顺便说下到手价格:淘宝新机的一半

网友A:
淘宝的一半140可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的一半140可以没有?

不到14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到140,,,,

那赚大发了,86e价格280-340之间

网友B:
ut61e背光颜色不错,是否有改造教程?

网友C:
感觉现在优利德的表比胜利的更好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t61e背光颜色不错,是否有改造教程?

闲鱼买的成品套件,开发者也是本坛的,

网友:
对胜利的表没兴趣了啊,9804一年用坏一个,都不是烧了,莫名奇妙的问题,比如,偶尔打到20M。不插表笔,都有读数,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现在优利德的表比胜利的更好些了

也没有其他表做对比,只有86e与61e,这2表我个人感受,优利德更胜一筹,虽然61e缺点很多,86e精度线性比61e高,感觉61e设计使用更人性化一点,也更稳定一点,

网友:
61e我也有,这表优点就是4位半,测电容和测小电阻快,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背光和屏幕太小测m欧以上的电阻好久才稳定下来。

网友:
电阻档测量芯片对地阻值一直闪动,不显示数值,其他国产表一下就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量其他电阻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买的成品套件,开发者也是本坛的,

能给个链接吗,我也想改啊,大神

网友(2021-05-02):
两颗Led灯珠用热熔胶粘在背光板是就行了。

网友(2022-06-14):
国产精品,值得拥有!

网友D(2022-10-05):
两款表都有,86E有背光,可以改锂电池。我改了1500maH的锂电池,非常耐用。

网友(2025-05-03):
引用 网友D:
两款表都有,86E有背光,可以改锂电池。我改了1500maH的锂电池,非常耐用。

我用的1000maH锂电池,只能用48小时左右。800maH锂电池35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