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哪位上传个牧田国产代充拆解的细节图片

楼主(2021-04-02):
哪位上传个牧田国产代充12v充电器的拆解细节图片?纠结于买个国产的代充还是原厂的充电器。还是利用手头有闲置的skill和大有的12充电器改装。

拆的就是它

拆的就是它

网友:
只有原厂的 帮不了你

网友A:
买个原厂的吧 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原厂的吧 也不贵

配套一个原厂5A快充。电池买了两个国产电芯定做的。担心5A充电电流会影响定做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套一个原厂5A快充。电池买了两个国产电芯定做的。担心5A充电电流会影响定做电池的使用寿命。 ...

5A只是最大电流吧,有没有实际测试过呢。稍微智能点的都是分段充电的。只要保证不过充基本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A只是最大电流吧,有没有实际测试过呢。稍微智能点的都是分段充电的。只要保证不过充基本没啥问题 ...

没有功率插座。反正充电风扇就工作。不想原厂电池用三星或者索尼的电芯,5A充电电流没事。一般的国产电芯充电持续可电流1~2A。 如果5A充的话那电池肯定老化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