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净水器出水定时器

楼主(2021-04-02):
通过净水器的水要通过大大小小的过滤器,所以出水很慢。给电热水瓶或者净水桶加水,要等几分钟,颇不耐烦。试过用机械定时器,精度不佳,不小心就溢水。在某宝上找了许久,有一款比较简便合适的,但是其还是有点奇葩,它是默认开机设定5分钟,而且继电器是闭合的,不合适实际使用。

继电器及接线柱高于数码管,感觉也不合理。
开始动手术

安装上电磁阀及12V1A电源

电路 左边的是原来的

总体

网友:
照片太小了。

网友A:
要是用的5柱继电器是不是可以吧继电器和接线柱拆下反过来装线不就到背后去了

网友:
我选择装压力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用的5柱继电器是不是可以吧继电器和接线柱拆下反过来装线不就到背后去了 ...

但是LED指示灯是反的,再说也感觉不爽,继电器它只是作开关而已,输出的二个接线柱不能直接接负载。

网友:
净水器出水口接个带浮球的净水桶接水,净水桶带水龙头,用水就不用等几分钟 了,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还是我这个好,电路简单,平时还不耗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594

网友:
这个想法靠谱,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压力罐说是有二次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