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07年12v4a电源适配器HM-15 拆

楼主(2021-04-02):
听说这玩意儿能做T12?我是看不懂,大家慢慢看

网友:
12V加热太慢了 24V最好

网友:
质量一般  ……

网友:
还有EMI,还不错了
看丝印是12V4A,5A,  24V 2A,2.5A共用一个版型啊

网友:
需要改电压才能达到最大功率,理论只要19.5v就可以最大48w

网友:
早期的产品,布局东倒西歪。

网友:
比较一般的电源了

网友:
这个质量太次了。拆机剪线电源都比这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