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横河734(02)四位半50000计数万用表拆解+测评

楼主(2021-04-02):
这是某仪表租赁公司淘汰用表!据说该公司绝大部分表都是租给了外国公司!这表这么多年了,磨损很轻!想想也对,租的东西用起来肯定小心,坏了要赔的!
寄过来的包装盒应该是租赁公司专用的,里面有个清单,盖了个 消耗品,返回不要 的印章。意思是仪表过期淘汰了?
这表用料做工理所当然甩国产几条街!
先主要说一下这表的主要功能参数。
50000计数的四位半表,可以切换5000计数三位半模式!
支持电压电流的AC+DC测量模式!
支持温度测量!
支持数据存储!
蜂鸣档二极管档开路5V电压,二极管档量程是2.4V!
做工用料还是挺足的,AD636金封版有效值芯片,基准是AD780。
温漂方面,大致测量一下,21-41度能升高4毫伏,中规中矩!这个用料来说的话,不算优秀。
最大的不足是速度太慢了!尤其电阻档很慢,大电流档应该是程序故意设计的,测量速度不能用慢来形容,简直就是蜗牛。
测量小电阻,不知道是需要校准了还是软件砍底数了,少了几个字。有点遗憾!
蜂鸣档速度是例外,蜂鸣档是起飞的节奏!超快!
交流档频响标称100khz,实测频响效果不错,1-100K范围内,测量起伏不算大,比289强,289在1-100K范围内,有些频率区间误差比其它频率段绝大一点点,而且289基本上超过是100K精度直线下降,这个横河到了200K还能凑合看!
这表有软件校准,可以单独功能单独量程校准!比其他日本表搞技术封锁要人性很多!而且这表还有个恢复出厂前校准值的功能!假如校准出错了,还能恢复出厂校准。这点挺好,我校准的时候就搞错了!

楼主:
这表校准标签显示最后一次校准是13年。内部做工用料确实比国产强太多。

电流档是机械式的防误插设计,好多日本表都是这样的设计,优点是,其他档位完全没有插错孔的风险!缺点是转盘转到电流档需要非常用力的转动转盘,而且有个别电流档位会有拨不到位接触不良或者无法测量的情况,需要反向再拨动一次!

网友A:
日本表基本就是一次性的,没有校准资料,虽然不比FLUKE差,但基本不会去买。不准就是扔,校准费用都可以买一个了

网友:
看到保险丝就知道肯定不便宜。国产的holdpeak华普万用表也有几款是机械限位防误插设计。

网友:
  小日本的电子产品向来已精益求精耐用而著称、这表颜值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B:
怎么有个显示数50.11?

网友:
闲鱼上看到过这个表,贵了没有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表基本就是一次性的,没有校准资料,虽然不比FLUKE差,但基本不会去买。不准就是扔,校准费用都可以买 ...

横河除外,横河说明书有详细的校准方法,可以单独档位单独量程校准,而且,这表有恢复出厂校准值的功能,如果校准错误可以恢复出厂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有个显示数50.11?

50.01是市电频率

网友C:
不要看见元件多,就是好表,技术在进步而已。

网友D:
不会修大师你的表快能盖房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修大师你的表快能盖房子了吧

中毒太深了,感觉不能自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看见元件多,就是好表,技术在进步而已。

元件多少确实不是评判标准,但是,该有的不应该省略!该用精密器件的也不应该将就!

网友E:
万用表还要租?
低配人手一个,中配3人1个,高配上台表,2台镇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还要租?
低配人手一个,中配3人1个,高配上台表,2台镇楼。

高级设备请非国内工程师出现场租个表还是挺划算的   有的企业不会配太专业维保人员的

网友:
这保险cat3 600没毛病。不像国产几毛几块的保险也标cat3 600.谁给你的认证?做为手持工具,安全是首位,再去考虑精度和功能吧。

网友F(2021-06-18):
引用 楼主:
这表校准标签显示最后一次校准是13年。内部做工用料确实比国产强太多。

电流档是机械式的防误插设计,好多 ...

你不看看价格比国产的多甩了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看看价格比国产的多甩了几条街?

很多人都觉得国产粗制滥造是价格原因!事实是这样吗? 固然价格是主要原因。但是工匠精神的缺失才是最大问题!你可以低端,可以便宜,但你不应该不认真!

网友G:
我是不会修,表堆满房子了吧,这表看起来不怎么的,无法与日置与289比,工艺电路还是有差距,甚至感觉与国产都无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不会修,表堆满房子了吧,这表看起来不怎么的,无法与日置与289比,工艺电路还是有差距,甚至感觉与国 ...

289那无比遭烂的mV档,实在提不起兴趣!横河这个老是老了点,设计的集成度不行,太多的逻辑芯片,但是用料不如国产? 性能校准好了,真的很不错! 就是慢,除了同断档快,其他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