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神 SM2246EN开卡设置是不是对的

楼主(2021-04-02):
大神帮我看看我的设置是否正确 一直错误 是软件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A:
你这个是DRAM的问题
看到错误上写的可能是DRAM miss compare: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DRAM的问题
看到错误上写的可能是DRAM miss compare

那需要怎么设置吗

网友:
点右下角DRAM TEST ,测试下缓存。看能不能pass,不能pass重新植球或者换个缓存吧

网友:
128m 256m
频率,一个个试试呗,又不会坏

网友(2022-06-05):
要内存过得了才可以开卡的!

网友:
第三张图,右下角,dual dram前面的对勾去掉,这是使用两个dram颗粒的才有用

网友(2022-11-21):
缓存设置错了。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感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能量产成RDT模式吗?能跑就是颗粒有新增坏块!

网友:
软件版本问题多试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