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iPod 充电诱骗器制作

楼主(2021-04-02):
之前发过一个是关于 iPod Classic 换了大容量电池后出现的无法使用 USB 充电器充电的问题,实际上在那个帖子里说短接电池端 NTC 到地解决充电问题是个误导,这次又拿到一个 iPod Classic 出现同样的问题,然后就好好地研究了一下。

网上有很多关于 iPod 只能连接电脑充电无法直接使用普通 USB 充电器充电的问题,但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直到看到一个国外的网站,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是 Apple 设计在给 iPod 使用充电器充电的时候使用了特别的识别协议,最后测试下来是在 D+ 和 D- 数据口加上接近 2V 的电压可以使 iPod 使用普通 USB 充电器充电。

原理图大概是这样:

然后用面包板验证了一下是可行的:

接着找了块洞洞板自己做了一个诱骗,大概是下面这样的:

加上一个外壳:

下面是测试
用 iPad 12W 充电头测试,D+ D- 在 2.6V 时显示 iPod 不在充电:

加上诱骗器之后,D+ D- 的电压在 2V 左右(电流表显示 1.8V 是因为充电时被拉低了) iPod 显示正在充电,充电电流 300mA 左右:

因为手上没有更多的 iPod 测试,不知道这个诱骗器是否可以适合给所有 iPod 用普通充电头充电,iPod Classic 和 nano 3 测试通过。另外还有一点不大明白的是,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总是出现,就好像上一个帖子里面说的,在D+ D- 处于 2.6V 时有时候表现也可以充电,是否 iPod Classic 1代、2代、3代之间还存在差异尚不可知。另外,之前怀疑是充电管理芯片 LTC4066 损坏的猜测并不成立,NTC 对地可解决无法充电问题也不成立。

结论:给数据线上加上 2V 的电压是解决部分 iPod 无法使用普通 USB 充电器进行充电的方法之一。

补充说明:实际在使用过程中还是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插上充电器还是不能充电,这时候拔下往电脑 USB 上接一下,再接充电器就又正常了。所以,如果没有定量观察的话还是无法弄明白 Apple 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握手协议。或者从电脑 USB 口抓一下可以看到具体的握手过程(可能就是 USB 通信协议?),然后用单片机来模拟 D+ D- 上的握手协议,这才是彻底的解决方法?要实现这个应该超出了我目前的知识范畴了。关于这个 dummy 诱骗器的使用需要等待更多的实际反馈再观察看看。

参考链接: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ipod+classic+only+charges+on+computer&oq=ipod+classic+only+cha&aqs=chrome.0.0i19j69i57j0i8i19i30l2.6279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dreamlayers.blogspot.com/2008/12/video-ipod-wont-charge-via-usb-wont.html

https://www.reddit.com/r/applehelp/comments/6pqt9i/ipod_classic_will_not_charge_with_usb_car_chargers/

https://learn.adafruit.com/minty-boost/icharging

补充内容 (2021-5-28 21:53):
还是出现无法充电的情况,表现为D+和D-的电压会变化,奇怪的是同时USB 5V的电压也会变化,表现为上电之后迅速被拉低到4-4.5V左右,停止充电--20210528

补充内容 (2021-5-28 22:05):
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个classic唯一的区别是主板型号不同,一个80g一个160g,其中80g就能用普通充电器充电而另一个就死活不行,非常奇怪

补充内容 (2021-8-2 09:48):
更新:偶然从一个帖子上面了解到给 iPod Classic(iPod 6代)充电,需要在 D+ 上呈现 2.0V 电压,D- 上呈现 2.8V 电压,具体描述看帖子 7#楼

网友A:
我的ipc也是只能用电脑充电,其他的头子都不行,我的是三代的壳子主板坏了换了一代的主板,但是用纽曼的那个车载启动的充电宝阔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ipc也是只能用电脑充电,其他的头子都不行,我的是三代的壳子主板坏了换了一代的主板,但是用纽曼的那 ...

是的,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应该可以兼容普通的充电器,只要输出是 5V 就可以

网友B:
我的iPod photo是USB无法充电(显示充电但没电流),用带iPod底座的音响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iPod photo是USB无法充电(显示充电但没电流),用带iPod底座的音响可以充电 ...

那应该是数据线内部有断线了

网友C:
好像不用接地, 我之前拆的苹果底座, 只有两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用接地, 我之前拆的苹果底座, 只有两个上拉电阻.

被你这么一说,手上好像也有底座,改天拆下来仔细瞧瞧

楼主(2021-08-02):
根据这个帖子对 Apple 30针接口的描述,给不同的 iPod 充电在数据接口的定义是不同的:
data- (25) should be at 2.8v, usb data+(27) should be at 2.0v. This can be done with a few simple resistors: 33k to +5v (23) and 22k to gnd(16) to obtain 2v and 33k to +5v and 47k to gnd to obtain 2.8v.

给 iPod Classic 充电可以采用在数据 D+ 上采用 33k 和 22k 分压得到 2.0v,在数据 D- 上采用 33k 和 47k 分压得到 2.8v,初步用面包板搭了一个分压电路测试是可行的,包括上面提到的两个 iPod Classic 都能正常充电(尤其是之前表现异常的 160G 主板的 Classic),根据描述这种方式适用于 iPhone, 3G, 3GS, 4 / iPod Touch, 2nd gen, 3rd, 4th or Ipod Classic (6th Gen) ,如果这个描述正确的话,那就是说有或只有 iPod Classic 和之前的 iPod 充电方式(握手协议)有区别,进一步的结论等待后面我重新修订上面的诱骗器之后长时间测试一下再看。

疑惑一:大多数方案都说在 D- 上呈现 2.v,不知道为什么上面我使用的这个方法是在 D+ 上呈现 2v(根据原文,的确没有写错),我尝试过调换两个数据口的电压,结果是一个 classic 仍能正常充电,而另一个则没有任何反应。普遍的说法是在 D- 上提供一个接近 2v 的电压即可触发给 iPod 充电(这里不是特指 iPod classic),这里的问题是当 5v 提供给 iPod 充电时,不同的 iPod 对 D+ 和 D- 两个电压的操作不同,内部芯片会操作拉高或拉低这两条线的整体电平,为此找到一个合适的触发电压会很重要。个人的建议是你最好自己去尝试不同的组合,根据你手上的不同型号的 iPod 而定(就比如我手上这两个 classic 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状况,可能的区别是它们的改机方案不同或许也会造成结果不同,一个使用了早期闪迪半高 CE 接口的 SSD,另一个使用了较晚的 NGFF SSD 转 CE 的方案)当然如果能用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最好了,不过目前看来不大可能,iPod 或已成历史。

PS1:另外还有一个帖子提到了另一种方法:
接电阻:USB V+  → 接80k电阻 → USB D+与USB D-  → 接54k电阻 → USB V-

这个方案其实等同于我上一版采用的,实质就是在 D+ 和 D- 上提供一个接近 2v 的电压,这种方式已经被测试并不是总是有效(依据个人的使用情况而言)。
PS2:这里还有一种方案使用两个 560K 的上拉电阻可以得到接近 2v 的电压,但这个方案似乎并没有被广泛测试并得出对于 classic 一定有效的结论。

更正:主帖提到的用来测试这个诱骗器的两个 iPod classic 都是 80G 的主板
参考:
https://pinouts.ru/PortableDevices/ipod_pinout.shtml
https://blog.xuite.net/chenni037/food/43411365
https://mbb.eet-china.com/blog/235710-311570.html
https://forums.adafruit.com/viewtopic.php?t=5746

补充内容 (2021-8-15 22:38):
@20210815 怀疑另一个 iPod 尾插接触不良,有空需要拆下来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