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只做家电维修,和家电类非精密电路板,普通笔形络铁够了吗

楼主(2021-04-02):
这种情况有必要焊台吗

网友:
技术好,一把最普通的烙铁就行了。另外,络铁是什么样子的?好用吗?

网友:
过去修crt电视的老师傅,都是一只 mf47 万用表 一只烙铁走天下,

网友:
沙发说的对,以前老一辈不是一个变压器自制的烙铁还不是一样修。。。

网友:
这个看个人喜好了   有些人就是喜欢高端的工具   有些人是将就能用就行
就看你是那种人了

网友A:
集成度越来越高 SMT的普及 烙铁和焊锡丝的用处会越来越少

网友:
别小看家电维修,没几样专业点的工具还真搞不定,除非你就打算换换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度越来越高 SMT的普及 烙铁和焊锡丝的用处会越来越少

焊台难道不用焊锡丝吗

网友:
人生需要有不同的体验,你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台难道不用焊锡丝吗

会越来越少 可不能理解为不用  。大的端子 接口 ~~~~之类还是要用的 。

网友:
先用普通的电烙铁吧,一下子就上高端工具!这样人生就没有追求了

网友:
维修一般就是换几个件,一把普通烙铁可以了,讲究点弄个黄花907,几十块也不错

网友B:
够不够用,还是要看活好不好:活好,普通的工具也行,好的工具能得心应手;活不好,用什么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够不够用,还是要看活好不好:活好,普通的工具也行,好的工具能得心应手;活不好,用什么都不好使…… ...

哈哈哈  技术不够 工具来凑 好的工具的确能提高焊接成功率 ,有多少人从936 ,白菜, 高频, 一直烧到jbc 。随着焊的越来越多 。回头再用用外热 发现也挺好用 。嘿嘿嘿

网友:
可以换不同烙铁头的就适应不同电路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