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更新读数:ad584土基准测试(ut61e,zt219,emax3)

楼主(2021-04-03):
事先声明,没有高位表,ad584也未经标定,测量结果仅供参考,不代表各型号实际精准度。

手机发帖,先上结论:
手上这台emax3出乎意料,测得值几乎和ad584设计值一样,ad584热机前后(ad584官方文档说6脚和7脚间串电容可以改善纹波,但需要热机)测得值基本一样。
zt219改过8M晶振,换过电容,改动后也未经校准,表现一般,ad584未热机的情况下,尾数变化较大,热机后尾数相对稳定,ad584热机前后测得数值变化较大。
ut61e换过积分电容,ad584热机前后测得数值基本一致,尾数也比较稳定(但是ut61e刚开机的情况下测量数值和测量几次后的数值有偏差)。

洞洞板搭建

角落里翻出的陈年焊锡丝焊接
笔记本拆机电池串联供电12V

没合适的测试插头,所以基本都是表笔直接戳到芯片脚测量,每个数据差不多都是正向测量一次,反向测量一次,再正向测量一次后的结果,三个表正反向测量结果偏差都很小,基本没偏差或变化1个字,表笔互换也不影响测量结果。

测试数据:

ad584未热机
ut61e:
2.500
5.003
7.503
10.005~10.006(尾数基本能常稳在某一数值)

zt219:
2.501~2.502
5.012~5.013
7.535~7.534
10.03x或10.05x(重复测量,有时在10.03x附近变化,有时在10.05x)

emax3(提示电池低电压):
2.60
5.21
7.82
10.43
(换电池正常情况):
2.50
5.00
7.50
10.01或10.00(重复测量,有时稳定在10.00,有时在10.01)

ad584热机近1小时:
ut61e:
2.500
5.003
7.503~7.504
10.005~10.006(ut61e刚开机时测量在10.017~10.018,重复测量几次后正常)

zt219:
2.501~2.502
5.007~5.008
7.511~7.512
10.017~10.016(重复测量,数值变化比之前稳定,但尾数不能常稳。)

emax3:
2.50
5.00
7.50
10.01或10.00

网友:
万用表数据没贴图  有对比才好

网友:
没有下文了

网友A:
ut61e需要热机至少5分钟左右才稳定,并且需要在环境稳定18--28度范围内在能保证精度,这点说明书有说明并且事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61e需要热机至少5分钟左右才稳定,并且需要在环境稳定18--28度范围内在能保证精度,这点说明书有说明并且 ...

查了下61e电子说明书,有温度要求,没找到需要热机的说明——不过刚开机只要重复测量两三次数值就稳定了。
这仨表唯独对zt219不太满意,尾数一直在来回变(网上评测大多不提这一点,只说精度好),四位半的表用出六位半的感觉(位数越高尾数好像越不容易稳定)

以前和类似方案的av4做过对比(当时没做任何改造),av4相对稳定一些。av4有芯片型号标注,好像不是给19999字设计的,估计和219都是超分辨率使用,但两者超的程度不一样,所以219尾数更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61e电子说明书,有温度要求,没找到需要热机的说明——不过刚开机只要重复测量两三次数值就稳定了 ...

ut39e+也是19999字的,1106主控,尾数很稳定,估计设计走线有影响导致尾数跳吧

网友(2023-03-10):
足够精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