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种全包式坐便器 好看是好看 如果后面进虫子老鼠怎么办

楼主(2021-04-03):
家里装修 这个款式是好看  但是后面如果进老鼠怎么办呢  或者虫子
因为后面是镂空的   对着墙面 那个位置如果有虫子老鼠还真不好打扫啊

另外便宜的和贵的差别在哪 坐标帝都 房子出租用  普通虹吸马桶 180一个  这种全包的260  还有更贵的
只是都是陶瓷的 有啥区别  感觉出租房 就便宜的用就好了吧

就是全包的好看 只是怕日后 后面镂空部分难打扫  要不用水泥封堵 或者粘个塑料板之类的? 密封一下? 反正没打算上螺丝 想直接粘瓷砖上固定 后面镂空不镂空对我来说无所谓

网友:
整个塑料板用玻璃胶密封一下就解决了,没人会去清理这个地方,除非有洁癖

网友:
直冲的好点

网友:
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我们这就是一个蹲坑都这价,还是垃圾品牌的...

网友:
一般都是贴墙安装的,后面的四壁用白水泥封一下,然后把水泥面搪平弄光滑就行了。

网友:
后面不都是空的吗?小动物不一定喜欢。

网友:
镂空只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已。你完全可以填充上你想要的材料,只是成本合不合算而已!在说了,谁没事清理那地方去?
做个板,用胶粘上吧。

网友A:
早起马桶底面的几个小孔是装地脚螺栓的,现在的小孔只做通气用,因为这种马桶想踩翻它都难,根本不用螺栓。

网友:
没必要封,260价,真担心抽不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起马桶底面的几个小孔是装地脚螺栓的,现在的小孔只做通气用,因为这种马桶想踩翻它都难,根本不用螺栓。 ...

两个问题:一是如果不上地脚螺栓就必须堵死那两个小孔,这两个小孔真的不是透气是,如果真的出气了就说明马桶密封法兰失效了,这个马桶就没法用了,因为卫生间里平时或使用排风的时候会有气味的。二来,我身边见过几个马桶松动移位的了,有些黑心安装工安装马桶不打座胶只是用胶溜缝再遇到体重较大的人使用是很容易松动的。

网友:
实在不放心就上发泡胶,一桶足量的发泡胶足够灌满的了,成型后修好外形安装后是看不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一是如果不上地脚螺栓就必须堵死那两个小孔,这两个小孔真的不是透气是,如果真的出气了就说明 ...

那2个孔在后背靠墙时根本无法上螺栓螺母的,而现在的马桶与底座外围加固定螺栓的模式不同,它们的底座小于整体轮廓不多,即使脚踩马桶外缘,整体重心也不会移出底座范围,一般认为压翻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底缘必须的打胶之后要想移动马桶还需要刀片先划开才搬得翻。
标准施工时密封胶要先打在地砖的马桶底座內缘,等马桶压实后要挤出少部分再刮平,而不准放完马桶再抿一圈胶,那样是起不到挡住地面水浸入底座下的。
当底座周边密封良好时,虽然外面的水进不到底座下,但是里面仍会有气体存在,就需要那2小孔呼吸,不然热胀冷缩等会使里面的气体冲破底边及法兰的密封,浸入水汽或臭气发生异味,所以那2个孔可以橡皮塞堵住不要打胶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2个孔在后背靠墙时根本无法上螺栓螺母的,而现在的马桶与底座外围加固定螺栓的模式不同,它们的底座小 ...

很愿意和层主讨论技术问题,生活中使用中的马桶翻倒的情况我真的没见过,但松动移位的情况我真的处理过几次,还是那句老话,如果底座与地砖之间没有压胶的话,用一段时间出问题是挺多的,因为如厕的人自始至终不可能没有身体扭动的动作,最后的作用力既有位移分量也有推动分量这是肯定的,你说的留孔透气也有一定道理,说实话我的坐便是有地脚螺栓的并没有完全封死螺丝孔,但我真的见很多人特意封死这两个孔的。

网友:
可能大家没有自己换过马桶,我经常给别人换马桶,换马桶的原因没有一个是马桶本身问题的,有几种情况1、有钱了,换个智能马桶,2、买的二手房,旧马桶不愿意用。3、马桶圈不好了了,代用的马桶圈又不大好,还不如整个换。4、马桶被掉下去的内裤堵住了。要换马桶就好拆旧的,拆马桶好拆的十几分钟,不好拆的拆了1个小时,所有的马桶都是只用了玻璃胶,就是玻璃胶,现在没有一个安装马桶的会打那个地脚膨胀螺丝,就用胶打上就够拆了,还很不好拆。所以说明安装马桶只要安装的时候好好打胶就没问题。现在便宜的马桶还都有留那个地脚螺丝孔,稍微好一点的贵一点的马桶根本没有那个螺丝孔了,螺丝孔一定要封起来,不然容易跑气味出来,马桶的排水口跟地面的孔会有个沥青的法兰,这个是密封的第一道屏障,而装马桶打的玻璃胶是第二道密封屏障。如果万一第一道屏障时间长了有问题,还有第二道玻璃胶的屏障保证马桶不渗水不跑味,但是有螺丝孔的马桶如果不把螺丝孔堵上,不但可能跑味出来,有时候地面的水还可能溅进去,积水在里面慢慢使里面的玻璃胶失去胶性脱落。而一般玻璃胶从外面很少脱落,因为我们不大会让外面看得到的地面积水保留很长时间的。一般看到有积水就拖干了。

网友:
自己第一次安装马桶大约是90年,那个年代我见到的玻璃胶只用于粘玻璃鱼缸,小城市里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玻璃胶,那时卫生间地区铺装大多用的是马赛克,马桶是用水泥固定在地面上的,马桶与下水口的密封材料用的是“油腻子”,如果想换马桶就必须用锤子敲碎马桶才算是卸下来了,此后几年的时间里,墙砖、地砖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玻璃胶、发泡胶也开始大量的用与家装,马桶的底面也越来越平整了,马桶都是负责上门安装的根本用不到自己动手了,此后弄的最多的就是家人、朋友的马桶松动了从新安装的活儿,再有就是换房、装修时自家的水电、马桶都是自己弄,每次我都是用螺丝固定的,安装后只是用玻璃胶溜缝,所以拆卸也是分分钟的事,上层楼图片的马桶是我自己家两年前换装的,老的马桶啥毛病没有、就是因为女儿孝心拍回来一个电动马桶盖比马桶口大了一圈,买了个样品不包安装回来后自己装的。

网友:
倾向于赞同14楼的观点,接触多的人,观点可靠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