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动力锂电找不出一致性良好的组

楼主(2021-04-03):
手上有从同一动力设备拆下20节三元动力18650,全部用同一充电器充满后放置一天,竟然找不出三节同电压,相差0.01V的电池三串(加保护板),用在电机上能将就吗?

网友A:
误差不大呀!5%以内都可以,重要的不是电压,是内阻和容量!
充电的时候,要所有的电池全部并联起来一起充才可以

网友B:
用同一个充电器充满后全部串联起来用电阻放电,放掉1/4-3/4的电,不要放光,量每一节的电压,选最接近的几个电池。

网友C:
话说低内阻大电流MOS价格已经亲民了,电动车又是多极低速电机,电池和绕组可以可以分路驱动,互为冗余,新国标也要求小于400W,理论上电流需求也就100多安,甚至可以将电池内置到车轮里,藉由转子主动散热,为什么现在还做不出单锂电动自行车?

网友D:
简单,扔了,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低内阻大电流MOS价格已经亲民了,电动车又是多极低速电机,电池和绕组可以可以分路驱动,互为冗余,新 ...

有呀  成本不能接受 部分法拉第自行车作弊就是这个方案 效率也低 就是体积小

网友:
只要差不多就行。装个主动均衡的,我现在就是这么搞得就是均衡费点电

网友:
买主动均衡的保护板,但经济上不一定划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话说低内阻大电流MOS价格已经亲民了,电动车又是多极低速电机,电池和绕组可以可以分路驱动,互为冗余,新 ...

成本算进去了么,单节锂电池驱动的电机要多少钱了。。。明显工作电压提高了成本才能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不大呀!5%以内都可以,重要的不是电压,是内阻和容量!
充电的时候,要所有的电池全部并联起来一起充 ...

嗯,知道,会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同一个充电器充满后全部串联起来用电阻放电,放掉1/4-3/4的电,不要放光,量每一节的电压,选最接近的几 ...

好的,明白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扔了,买新的

不跟你玩了,你富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本算进去了么,单节锂电池驱动的电机要多少钱了。。。明显工作电压提高了成本才能降低 ...

我也觉得每天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士研究这个,要技术有技术,要设备有设备,没能形成商品就一定有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每天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士研究这个,要技术有技术,要设备有设备,没能形成商品就一定有原因 ...

原因就是还没人先吃螃蟹,大家都等着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