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风小康车机,一不注意,就回到了解放前,请大师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1-04-03):
头几天捡了一个电动车上的收音机播放器,就想给他换个壳,废了好几天的功夫,终于把壳弄好了,可是安装的时候,正负极短路了两下,收音机就不显示了,上面的一颗电阻发热烫手,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大师给看看,不要让我的功夫白费了啊

就是调音器旁边的大电阻

网友A:
木工活做的真不错,点赞,思路大概就是看看各芯片供电正常不?这几个2极管,看着像防反接的再看1117-3.3这2个芯片稳压芯片,再看那堆电容后面那功放芯片的供电,主控供电等

网友:
板子上不是写的吗?1117稳压管输出3.3v的。发热就拆了测下输的电路有没有短路,没有换1117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工活做的真不错,点赞,思路大概就是看看各芯片供电正常不?这几个2极管,看着像防反接的再看1117-3.3这2 ...

要是木头的我就不用这么费劲了,我是用铝方管做的,原来插电使用都正常,就是按装的时候正负极在通电的情况下短路了两下,就不显示了,那个大电阻那里发烫,电压在9V左右,我用的电源也是9v的。

网友B:
看1117的3.3v输出正常不,啥玩意也不能带电安装呀,看你这事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木头的我就不用这么费劲了,我是用铝方管做的,原来插电使用都正常,就是按装的时候正负极在通电的情 ...

成型铝材嘛,那真够厚的,这看不清电路背面走向,感觉你说的那个电阻是到1117的第三脚的,看着像是68欧,限流用的,再看看开关通不通之类的。思路已经说过了,其他我也不懂了,看看大婶们什么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1117的3.3v输出正常不,啥玩意也不能带电安装呀,看你这事整的

1117左1角电压0.945左右,第三脚1.09左右,换了一个1117上去,电压还是和原来一样。

网友:
这块板上元件也不多几个三极管,二极管,用表测,有没有击穿漏电的,好查。

网友:
这种手艺白瞎这个垃圾车机

网友:
顺着电源部分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