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电站工作,线路定向测量系统,有偿求助

楼主(2021-04-03):
用电站工作,需要在一台变压器多路出线,最长大概400米,在不停电情况下判别某一用户是否是该条线路供电,原来学的电子基础都还老师了,只能向各达人请教下了,最好能做成品电路,当然是有偿的了,有意站信联系发联系方式我

网友A:
能不能每路加个电流互感器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每路加个电流互感器检测

+1,我见过那种圆环样的,圈住电线就可以攻玉

网友:
线路不明问电工,不要什么设备,简单的事情,不要复杂化。

网友:
买台核相仪就行了

网友:
现在的供电系统真是发达,过去变电室只知道那一路控制哪一个车间,而每个车间又分出很多闸箱、每个闸箱控制几台设备,按照楼主的这个想法,变电室可以分控所有设备了。

网友:
每路线路挂一个电力线路由器,设定好IP,哪一路IP检测不到就是那一路断电了。

网友:
铁路上无缝线路轨道电路传输信号机码就是和你画的图原理差不多,有兴趣可参考轨道电路原理。

网友:
你的用户不经断路器?没有电度表吗?
配电没有直接接变压器的

网友:
两个钳表加电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