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用身边的法拉电容做了个大电流点焊机:1602液晶+可设置脉冲数+充电电压

楼主(2021-04-03):
星期天没什么事,用身边的法拉电容做了个点焊机,使用STC12C5A60S2单片机控制,用单片机内部AD转换显示电容电压,1602液晶显示,可以设置脉冲数,焊接时间为ms,可以设置充电电压,当达到设定值+0.4v时会关断充电,低于设定值+0.1v时会开始充电,这是为了防止频繁的开关充电,充电使用恒流电源,可以储存设置的参数,实验了几次2ms可以焊牢固镍片,身边没有厚的镍片没有试过

组装的电容

设计的PCB

单片机程序

焊接好的PCB

1602液晶显示效果

组装好的点焊机

试焊的效果

网友A:
我也在努力的学单片机,学了忘,忘了学,还是没太大的长进。现在又想捣鼓STM32,给点建议呗

网友:
这个能不能再优化一下

楼主:
PCB有点错误,已经改正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有点错误,已经改正不好意思

有贴片的吗,太大了屏幕能用更小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贴片的吗,太大了屏幕能用更小点更好

贴片可以,大只是为了能直接固定到法拉电容上,省的要接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可以,大只是为了能直接固定到法拉电容上,省的要接线了

捷配打板,我也想做一个,2串电容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努力的学单片机,学了忘,忘了学,还是没太大的长进。现在又想捣鼓STM32,给点建议呗 ...

我正在学  估计学习stm32是51的平方难度

网友C:
这个电容用两个就够了吧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用两个就够了吧朋友

两用的,还可以启动轿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用的,还可以启动轿车

程序怎样写进去的,没有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怎样写进去的,没有编程器

STC12C5A60S2用USB转TTL 转串口小板就可以了,几元钱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12C5A60S2用USB转TTL 转串口小板就可以了,几元钱一个

图上没看到烧写串口,,有人一起打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没看到烧写串口,,有人一起打板吗

支持,如果需要算我一份儿,谢谢

网友:
非常棒,朋友能量产吗?谢谢分享

网友:
支持量产,订一个

网友:
请大神能不能把电路图贴出来,方便一下小白,谢谢!

网友D:
esp8266或者esp32,应该更容易编程吧?
另外点焊的原理不应该是控制瞬间短路的时间,实现熔点吗?为什么要有脉冲个数呢

网友(2021-05-11):
引用 网友D:
esp8266或者esp32,应该更容易编程吧?
另外点焊的原理不应该是控制瞬间短路的时间,实现熔点吗?为什么要 ...

多个脉冲为了熔接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