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有一条线,亮屏一会就没了

楼主(2021-04-03):
三星32直屏显示器,显示器开机有一条线,亮屏一会就没了。之前还没有。  十几天前 在眼睛保护模式 下,开机后,屏幕下方10cm左右的地方会有 黄色横纹,关了保护模式 就没了,今天早上卡机就有这个线条。 这是屏坏了??

网友A:
内屏COF处理芯片故障无法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屏COF处理芯片故障无法维修。

这么悲催,上传不了图片,奇怪了

网友B:
动手能力强,拆机擦屏线试试

网友:
haozai好在能找到原因 我有个呆子开机雪花 过一回正常 至今没找到原因 网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拆机擦屏线试试

擦了没用。这个情况只出现在屏幕的右侧,换了电路板也是这样,回头找个专业维修的师傅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