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古董示波器J2459配件DIY了一台6J1+6N3的胆前级

楼主(2021-04-03):
偶得几台电子管示波器,再加上之前弄来的电子管毫伏表。心里开始发痒,想让电子管发挥余热,就有了DIY前级的念头
以前的机器好多都是铝件

每个示波器中有4只6N3和一只6J1

测试了一下,还有三台能显示波形

这个机箱壳在我手上有二十年了。以前想做车载电视接收机用的。

钻孔用的宝塔钻头,很好用

我的变压器没参数,在网上找了一个图片,估计参数应该一致的

喷了黑漆,反倒感觉没有以前的蓝漆好了

其他元件都是示波器和毫伏表上的,有两只200K的电阻透漏了现代的气息

这几只滤波电容本来买来等着修液晶显示器或者电视机用的,一直闲置着,今天发挥作用了

整机功耗22W左右

变压器带中间抽头的320V,用6Z4整流后高压有406V

经过3K电阻降压后,346.6V

再进行一次4.7K电阻降压,基本在250V多一点了,这俩个电阻来自于毫伏表

6J1的阳极电压120V多点

6J1阴极电压2.9V左右,后来经过不停的换管子测试,算是配对了,左右声道阴极都在3.1V的样子.

用以前打碎了玻璃的养生壶不锈钢圈做个固定电容的箍

1kHz测试

10KHz信号测试

上机测试

带套与不带套各有感觉

水泥电阻用铜丝固定了一下

耦合电容参考图是用的2.2uF ,我试过10uF,音质狂差,后来就是0.47+0.1+0.47的组合,想多点低音,实际一个0.47也够了

装输入输出接口

换成屏蔽线,后面的孔都是利用了原来机壳的孔,没有重新弄

花钱买了一根信号线,很粗很强大

推我的FD422,音质比原来似乎有改善

只是愁于没有地方摆放,我的小桌面空间太小。

电路参考的是上图的,6J1参考的是右下角的图

这个图是我的电路参数及布线图
我试着直接推耳机,感觉高音多了点,声音还行。没有高阻耳机测试。

网友A:
电源部分不上扼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不上扼流圈?

太烧钱,不想再花钱了,输入输出牛更贵,没意思了

网友:
这是入坑了吧

网友:
胆机玩起瘾了?好像你曾经买过胆机套件。这玩意有点耗电 能静下心来听听小曲放松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撩动琴弦
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撩动琴弦
安?

不行,我得马上听听这首歌

网友:
厉害啊,这也行,废旧示波器不能用了吗?

网友:
只在20多年前装过电子管功放

网友:
老烧友,现在我倒是难得停下来认真听一曲

网友:
并管使用,最好在栅极串入1K~2K的电阻再并联,不然容易自激,阴极输出推高阻耳机木问题。

网友:
厉害了,满满的都是钱的味道哈哈

网友C:
听说用电子管做的叫胆机,耗电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用电子管做的叫胆机,耗电比较大

实际还行吧,我的FD422胆机,每个声道功耗55W,加起来110W,可以忍受。一般的家庭影院功耗也有40W

网友:
做电子管功放的都是骨灰级发烧友!

网友D:
如图

你这个是阴极输出,没有电压增益,否则多半会自激。

网友:
对电子管没概念   完全不懂

网友:
觉着你示波器上面的管子保护的弹簧比保护套要实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

你这个是阴极输出,没有电压增益,否则多半会自激。

一级放大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