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东菱电热水壶-XB-6578C

楼主(2021-04-03):
水壶多少有些问题,压板总是压不下去,最后看还是里面塑料件有些变形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常年高温导致变形了

网友:
高温容易变形

网友:
早上刚烧了个不同牌,差不多烧开时bong了声,用了3年7个月了吧,炉丝不通应该断了。底部那弹片都上过2-3次硅脂了【其时都未干,加大弹性时随便涂。

网友:
电热水壶一般都是开关触点问题,塑料变形倒是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