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enda W541R腾达54M路由器拆解,把能利用的都拆下来

楼主(2021-04-03):
垃圾桶旁边捡到,54M的腾达路由器拆开看看

5V供电

不知道都是什么芯片,拆有用的,电容,DC 插座,二极管什么的。

拆后剩余的

第一次发帖,谢谢观看

网友A:
拆下来的配件你会装其他设备上??

图个乐..装其他设备上去,,可能麻烦更多了

网友:
把拆下来的再原样装上去 就当练习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的配件你会装其他设备上??

图个乐..装其他设备上去,,可能麻烦更多了 ...

哈哈是的,拆下来也不会用,但是扔了又感觉舍不得

网友:
我的旧路由要么设成无线网卡用,要么设成百兆交换机,拆件真的没几两肉

网友:
拆下来就是睡觉的货...

网友:
我一般整体切割DC—DC部分和拆天线。内存闪存比较小就不吹了。

网友:
拆下来的都是渣渣零件,有那功夫多养下神

网友:
右侧的八脚芯片是DC-DC转换器,跟车充里的差不多,用处比较多,7楼的建议比较好,可以整体切割下来,留作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