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很黑的啊......哪位大师有这款型号L48C1-UD的强制刷机包啊???

楼主(2021-04-03):
TCL很黑的啊......哪位大师有这款型号L48C1-UD的强制刷机包啊???

TCL为了挣黑心钱,强制升级电视系统搞坏.....

哪位大师有这款型号L48C1-UD的强制刷机包啊???

TCL很黑的啊......哪位大师有这款型号L48C1-UD的强制刷机包啊???

网友:
如果百度实在没有,可以淘宝看看,不贵。

网友A:
给你一个建议,直接找面板对应的驱动板,废了这什么智能系统,一了百了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_Lj4N4Jz25G9k4Ve61CYg
提取码:w2ka
试试这个版本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建议,直接找面板对应的驱动板,废了这什么智能系统,一了百了

这个好,直接用安卓盒子

网友:
智能机的悲哀,走向手机一样,死了就得刷,卡了就得换

网友C:
买个盒子,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建议,直接找面板对应的驱动板,废了这什么智能系统,一了百了

这个建议不错,现在的智能系统就是加一块配置垃圾的安卓机顶盒板子。现在没有智能系统的纯电视机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盒子,解决问题...

没那么简单,进不去系统,连外挂盒子都用不了。

网友:
应该是开机连续按哪个按键吧,同品牌应该都是通用的,你直接搜tcl+关键词试试

网友D:
自己不会操作还要说人家黑。刷机包网上多的很,自己找吧。某宝上也很便宜,刷机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不会操作还要说人家黑。刷机包网上多的很,自己找吧。某宝上也很便宜,刷机有风险。 ...

我看你就是个水军吧.

我看你就是个水军吧.

我看你就是个水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_Lj4N4Jz25G9k4Ve61CYg
提取码:w2ka
试试这个版本对不 ...

大师....

没有使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_Lj4N4Jz25G9k4Ve61CYg
提取码:w2ka
试试这个版本对不 ...

大师.....

机芯是MS828C.....

能不能确认一下是否可以刷你发的这个固件?

谢谢大师啊....

网友:
嘿嘿,现在厂家都差不多吧,其实这种刷丢包的,厂家应该提供免费服务,一键还原本来就不用这么复杂,何况有时候好好可以用的为什么一定强制推送更新
这次双十一也买了个TCL,比原来看的康佳好
一键开机就进入HDMI,配合东方有线看正好
康佳那个,不连无线网,开机15分钟后,第一屏霸占,强制要你联网,然后你要找到原厂遥控器去选择连接或者下一次连接,确定,烦死了,看一次问候他们家老祖宗一次
这次还有+1分钱延保一年,总共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