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保鲜区不制冷如何修(BCD-258WDVMU1)

楼主(2021-04-03):
型号是BCD-258WDVMU1。以前出现过都不制冷得情况,压缩机也不工作,处理办法是把电源拔掉静置一会儿再开就正常了。这次是保鲜区不制冷,冷冻区正常。这种情况该怎么修,求高手给个思路。还有照片里面有个塑料盒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好像是管路中间有个电控阀门,控制制冷剂流动的。当温度达到设定值,电脑板输出控制信号关闭这个阀门。数显的应该是这样的,应该重点查有没有这个信号。机械版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塑料盒是用来装冷藏室排水的以及冷凝管滴水。

网友:
以前家里三星冰箱出现过冷藏室不致冷,是电磁阀坏了,通病

网友:
先按照说明书,恢复到出厂模式。。。一般是要按键调。

如果自己或者年轻人弄不好,就找售后来,海尔冰箱保修好像有三年6年的。。。

如果只是设置问题(非质量问题)根据地段要收50~150上门费的。。。

网友:
电磁阀(大部分是脉冲阀),温度传感器,电脑板都有可能。盒子是接冷藏室的水同时兼职给冷凝器降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管路中间有个电控阀门,控制制冷剂流动的。当温度达到设定值,电脑板输出控制信号关闭这个阀门。数显 ...

没找打这个电控阀门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打这个电控阀门在哪

在你图片压缩机的左边,有两个,管上面套有黄、白、红套管的那个东西就是脉冲阀(电磁阀)。测量线圈是否开路,后用发光二极管串联250K电阻做电磁阀触发信号是否正常,正常会有规律的闪烁。

网友:
心真大阿。这玩意都拆?先说那个塑料盒,是接冷凝水的,制冷系统制冷时,低压管会接霜或凝露的。就是空调夏天制冷会出水的主因!
你那冰箱应该是风冷的,出风口处接霜过重或式脏堵,都会出现各别室不制冷的。这也应该是你以前停电放两三就好的原因吧,结霜太厚,风吹不出来!
冰箱不要随便拆,拆不好会损坏制冷系统的。冰箱内加的是R600冷媒,易燃易暴,这也是系统坏,就拉修的主因。海尔售后4006999999报修吧,冰箱一般整机包修一年,压缩机和电脑板包修三年。各别地区也有主要零件包十年的,我家那个就是的,可惜上次修的是系统,只的花了几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