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热风拆焊台,谊华2008D (重新上传图片)

楼主(2021-04-03):
之前第一次发贴,看提示可以上传6MB图片,但是一直失败,以为论坛问题。后面看回复说要压缩到2000以下,于是重新压缩图片上传。由于旧帖已经不能编辑,故重开一贴

----------------------------------------------------------------旧帖文字分割线------------------------------------------------------------------------------

咸鱼99包邮,卖家是个倒腾海外清仓物品的人,原价350元,比快克2008便宜一些,不过tb都没的卖,可能是碰瓷快克2008所以不敢卖?卖家说开机有声音,我估计是变压器松动了,对我等业余垃圾佬来说这都不是事,看大家拆的风枪多,自己还没有一台。没有风枪,怎么能愉快地折腾呢?所以马上入手了,脱掉外壳给大伙看看

网友A:
PCB是设计日期,实际生产在2016年。。。估计也是存货吧。。。

接地接在下面是正常的,面板反正是金属的,四个柱子都是通电的。
不过有问题的地方是为了节约电线,接地接在了变压器的两边。一般厂家接地组件是整体的,市电插座,变压器接地,主板接地一整个组件,手柄也是焊在这个组件上,这样安装和震动不会影响接地电阻。不过也不是焊台,这种风枪不碰板子的,也就没那么严谨了。。。

硅胶线很不错了,这个价格超值,一个塑料线手柄都9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是设计日期,实际生产在2016年。。。估计也是存货吧。。。

接地接在下面是正常的,面板反正是金属的, ...

你是对的,即使接在1号位置上也可以,反正螺丝都是能导电的,前面板也是铝的,所以最后也能导通接地。。。我也觉得这个风枪99块超值了,加热挺快的,反正业余用的很爽

网友(2022-02-13):
后面名牌上写有中国制造

网友B:
看上面电压和频率也不适合出口啊,显然是大陆货

网友C:
我有个其他型号的,手柄换了加热芯,但是还是无法加热。不知道该修哪里。

楼主(2022-03-21):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其他型号的,手柄换了加热芯,但是还是无法加热。不知道该修哪里。 ...

检查一下发热丝有没有电压,注意发热丝是直通220v的,一般由bta16控制,所以除非主控单片机坏,大概率是bta16坏了

网友:
还有么?我也想整一台玩玩。

楼主(2022-05-23):
引用 网友B:
看上面电压和频率也不适合出口啊,显然是大陆货

欧洲电压也是大约220v的呢,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