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cc已支持中文函数

楼主(2021-04-03):
4.1版SDCC在vscode+eide下通過中文函數編譯測試。
標點符號還是必須用英文的。

楼主:
發現 預定義 不支持,遺憾

网友:
看着真难受。。。

网友:
都已经允许中文注释了,必要的地方写上注释就行了,何必这样麻烦呢

网友:
可能是习惯问题吧,看到中文函数名感觉像智障一样。
甚至这样还不如用拼音,至少移植方便。

网友A:
#include<stdio.h>

#define 主函数 main
#define 如果 if
#define 否则 else
#define 返回 return
#define 打印 printf
#define 整数型 int
#define 空的 void

整数型 主函数(空的)
{
    打印("如此实现中文编程他不香嘛?");
    返回 1;
}

网友:
和几位看法相似,不喜欢在代码语句中使用汉字。。。。。。

网友:
其实中不中文的,没有本质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主函数 main

目前sdcc,預處器不支持中文。
https://sourceforge.net/p/sdcc/support-requests/142/
他們打算升級到 gcc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