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年轻人的第一台T12,分享NMOS版T12带盖模块

楼主(2021-04-03):
优先度盘下载,爆了不补。度盘:pan.baidu.com/s/1RP6VXrp9JzKRJBNDw7HdWQ
提取码:321x

0.电路上丝印的103/104,1μ均为电容,12V为稳压二极管,注意方向
1.NMOS选择的TO252封装,就你报废电钻的电池保护板上用的那种,很容易找到,单买也便宜。
2.358用的贴片没用直插,同样TI产的,贴片要便宜一半。
3.设置了TO252封装78M05和TO92的78L05两个位置,实际焊接只需要选其中一种就行了,不用都焊。
4.四角开孔直径3.2,可用M3的螺柱连接
5.设置了三层,到手后剪掉连接处即可,装盒子里只需要用中间层就行了,单独组出来玩就把三层都拼上,顶层面板的温度值只适用于TI产的358,其他品牌温度不一样
6.双色灯位的电阻阻值不需要完全匹配,只影响亮度,可找就近值替换

7.B10K电位器处,方形焊盘为第一脚。
8.直接压缩包上传捷配即可,我试了下秒过审,没啥问题
9.感谢捷配提供这么好玩的平台,感谢电路提供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42127&page=1,祝大家打板愉快

补充内容 (2021-7-19 17:23):
补档,非拼板,单控制板文件(捷配不让拼了):https://pan.baidu.com/s/11hhVpjidUV3fMBawDW3N2Q
提取码:5yg4

补充内容 (2021-11-4 23:37):
抱歉各位,7-19的单控制板文件有问题,少一个过孔,已作废。
已重新上传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6Yk3h-M-ql8LUDvy-JNlg
提取码:a0l5

网友:
楼主好人,加分支持

网友A:
你这个要算拼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算拼板!

我用捷配免费券可以打样

网友:
改天我也打个试试

楼主:
半成品展示(手里没5.00的2P接头,铜螺柱也没怎么找到合适的,先这样吧)
推荐焊接温度:
lm358:300℃
其余:>350℃

由于双面覆铜,接地脚的散热都非常好,建议先低温焊接最脆弱的358,其余位置不是大贴片就是插件孔,耐热性挺好的,多焊个几秒问题不大。
当遇到无法上锡的焊盘时,不要怀疑,那一定是接地脚,继续保持高温直到焊盘吃锡为止,坏不了的

网友:
捷配免费走起,回来把手里的原件消耗一点!

网友(2021-05-30):
网盘密码不对了 有最新提取码么

网友B:
提取码不对,辛苦楼主更新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取码不对,辛苦楼主更新一下,谢谢

重试ok,大家请忽略,不好意思。谢谢楼主分析。

网友:
能提供电路图吗?

网友:
大佬,板子打回来了。有bom表格么?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已打板。纯新手,慢慢摸索第一个T12:smile:

网友:
看蓝色的漂亮,可惜没选择打成绿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