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谁见过这种2246xt板子的短路点

楼主(2021-04-03):
谁见过这种板子量产时候的短路点在哪里啊要是有量产成功的求指教啊新手小白 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七彩虹的盘/短接点在JP1那的电阻位

网友:
r46,有个贴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个我也开不好,要改参数,坏道火暴表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的盘/短接点在JP1那的电阻位

能说说   具体位置吗

网友B:
楼上图片所指的那个下方那两个焊盘才是JP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图片所指的那个下方那两个焊盘才是JP1。

谢谢 修好了 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