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南方特产,发霉液晶

楼主(2021-04-03):
都拆到这个级别了,LED也给他安排一下
我们的口号是:管他什么CCFL好与不好,看见灯管一律进垃圾桶

搞定,回装

网友A:
CCFL要变黄,LED嘛怕蓝光,也麻烦,我有一台改了LED以后就看着不舒服

网友:
经常用的没有拆过的一般没事,这个或许换过灯管。。。进去杂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FL要变黄,LED嘛怕蓝光,也麻烦,我有一台改了LED以后就看着不舒服

是你买的灯条不好!LED灯珠质量差别很大的,有的LED条还不如LCD灯管的呢!改完屏发蓝,刺眼睛,节能到是真的。

网友:
霉菌真多啊

网友B:
灯条来自山东华兴,对不

网友:
不用说信号源就是大华录像机老版本的设置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条来自山东华兴,对不

这都看得出来,而且是早期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看得出来,而且是早期版本

2016年和父亲旅游杭州,发现另一个特产水冷高速球。楼主液晶面板只是表面发霉可以清理下修复,如果里面出问题不如买好点旧显示屏。

网友:
拆显示器是个技术活,胆大还要心细!

网友C:
楼主,那个霉菌怎么弄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霉菌怎么弄掉的

低浓度酒精,慢慢擦除

网友D:
南方的梅雨季伤不起,衣服根本晾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方的梅雨季伤不起,衣服根本晾不干~~

烘干机你值得拥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低浓度酒精,慢慢擦除

我去年处理了4个显示屏,用的75%酒精,非常干净。用卡片包一层面部刮就行

网友:
显示器放久不通电,屏里面会长霉

网友:
偏振膜和液晶之间容易生霉,还不好处理

网友:
同是广东表示没有的事,也许是经常开机原因

网友F(2022-01-15):
引用 网友E:
我去年处理了4个显示屏,用的75%酒精,非常干净。用卡片包一层面部刮就行 ...

擦哪里,直接擦外面吗?还是要拆开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擦哪里,直接擦外面吗?还是要拆开擦?

肯定要拆开里面,导光板,偏光片等,哪个发霉擦哪个,划痕肯定会有,不过只要不是利器刮痕根本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