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伟12V电源,大厂有趣的设计掩盖了故障

楼主(2021-04-03):
这个电源是一个师傅给我的,他说通电没有反应,里面看着没有元件坏掉,应该是控制故障。我通电以后果然没有反应,测整流出来只有200V?显然不是控制故障了吧。。。。经过研究是两个250V电解串联,电解没有任何鼓包,但是本来这种电路需要并联两个150K的,他却用了两个压敏。。。那问题就比较明朗了,因为压敏的保护作用,电容虽然失效,却没有到爆开的程度。而且压敏的均压作用有限,压敏必须到了很高电压才会开始导通,这个电压必须超过正常工作电压,要不然平常就导通发热了。。两个电容用久了之后,电压开始不平衡,由于均压阈值过高,导致其中一只长期过压,越来越差,最终彻底损坏。更换电容并安装两个150K电阻,问题解决。顺便把110/220转换开关拆了,防止手贱。下面请看拆机:

风扇加电阻,减少噪声。

网友A:
高手真多,懂点技术就是好,不像我,最多拆开看看有没有元件被烧坏了。。。

网友:
这种电源体积小了,无件也小了,不知功率是否还能达标!我这也买了五个这种电源(不是铭伟的),也不知是否和之前那个大家伙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真多,懂点技术就是好,不像我,最多拆开看看有没有元件被烧坏了。。。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B:
巧人有巧办法,笨人有笨招式

我就是笨办法,测量所有的零件,先有源,后无源,先电容,后电阻,最后电感

网友:
里面真的漂亮

网友:
应该是仿明伟的,不过做的还可以

网友:
应该是仿明伟的

网友C:
为楼主的技术点赞。但既然将电压选择开关禁了,那干脆用一个耐压400V以上的滤波电容不是更好,还省了均压电阻。

网友:
dingfeng板上这字是不是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巧人有巧办法,笨人有笨招式

我就是笨办法,测量所有的零件,先有源,后无源,先电容,后电阻,最后电感 ...

你不先视诊一下就有源测量?其实,修开关电源先看是否有短路,再测整流后的电压是否正常似乎是很多师傅的常规做法。

网友:
这个明伟应该不是台湾那个明纬,是个傍名牌的吧

网友:
超薄电源,元件比较少啊

网友D:
这显然不是明纬啊....电路板上有拼音:dingfeng

明纬板子上都是明纬自己的MW那个logo

网友:
这才是明纬的电路板
注意MWlogo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的5v40a输出的是同步整流的,总感觉功率虚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楼主的技术点赞。但既然将电压选择开关禁了,那干脆用一个耐压400V以上的滤波电容不是更好,还省了均压电 ...

有考虑过,正好就没有合适的400V电容,只找到两个细长的250V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显然不是明纬啊....电路板上有拼音:dingfeng

明纬板子上都是明纬自己的MW那个logo ...

我也发现了,感觉这个是抄板机器,抄的来电路,元件质量跟不上原厂那种神奇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考虑过,正好就没有合适的400V电容,只找到两个细长的250V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