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刷脸门禁~魔点D2

楼主(2021-04-03):
这几天单位领导调整,需要换办公室,苦逼的维修又打杂了!!!不过清出了这个,刷脸的门禁,可以绑定钉钉,这是坏了换下来的,现在不要了,我拿来玩,这是数码之家广大坛友的通病,见到啥就想拆了,折腾折腾(这还是搬到新站的第一帖)

这是说明书

正面外观

背面铭牌和各个接口

打开后,左边是前面板和屏幕,右边是主板

进水很严重啊

外圈的led也进水了,不知屏幕咋样,烧没烧

背面也有进水

红外灯排线有进水

CPU MT6737V和存储芯片,贴了散热的是电源芯片

进水最严重的地方,触摸排线腐蚀完蛋了

这是拆卸的喇叭和红外灯

这是用酒精清洗后

还好,清洗晾干测量阻值未短路,接上12V开机了,屏幕没烧,摄像头正常,但是触摸不行了

恢复出厂设置后出来这个界面,触摸不能用玩不了了,不知触摸芯片坏没,再研究研究看能否把排线恢复

网友A:
有防拆是拆了就报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防拆是拆了就报废吗?

不会报废,设计时应考虑了被人为破坏拆卸后开门,可能是系统管理员在软件上看到警告之类的

网友(2021-08-23):
引用 网友A:
有防拆是拆了就报废吗?

不会报废,应该只是原有的指纹数据重置

网友(2021-10-02):
请问屏幕面板和外壳怎么分离呢?

网友(2021-12-27):
引用 网友A:
有防拆是拆了就报废吗?

防拆是有人拆下这个设备时会向管理员推送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