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百块做4路sw3518s全协议快充记录贴

楼主(2021-04-03):
先慢慢凑东西 加热台 锡膏 撸点电容电感

楼主:
那位有打板券 帮个忙

楼主:
结束 了 最后4并4路成功 路路上百w 做了11个 3个坏了 8个好的 要搞好散热才行

楼主:
用这位大佬的方案 刚好是单面 好加热

楼主:
mos用那一种好 先说明我一点都不懂电子  电容 电感应该没买错吧

网友A:
mos用4484也可以,也正在做这个3518的快充,本来想做3路的,感觉体积有点宽大,改成4路了(2层双路的)这样看着小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用4484也可以,也正在做这个3518的快充,本来想做3路的,感觉体积有点宽大,改成4路了(2层双路的)这样 ...

你的成本要一百吗 难做吗 4484是什么 我上面3种mos那一种能用

网友A:
AO448场管,成本没算过,3518用热疯枪吹了一下,其它是烙铁焊的,焊了4路都一次成功。看你买了铁板烧,可以用锡膏一次就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448场管,成本没算过,3518用热疯枪吹了一下,其它是烙铁焊的,焊了4路都一次成功。看你买了铁板烧,可以 ...

你的bom元件是一齐买吗 3158淘宝有6块一个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mos 要买贵的啊

楼主:
这个4484那么便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bom元件是一齐买吗 3158淘宝有6块一个不知道好不好用

七拼八凑的,有几个电容没有0603的用080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拼八凑的,有几个电容没有0603的用0805的。

小电容好像也有v数 选几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电容好像也有v数 选几伏的

那两个1uf的手中只有16V的,其它手中都是50V的,可以看官方原理图有标V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1uf的手中只有16V的,其它手中都是50V的,可以看官方原理图有标V数。 ...

我准备撸4484 有几种型号 n沟40v10a能用吗  还有个40v13a贵一倍  买那一种好

楼主:
再撸几个电感  这些元件大约20块 a口c口一块钱 电感加2个电容 2.5  芯片6块 4个mos 4块吧  其他的小件应该6块左右吧

网友B:
电感有点low,20w铁定发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撸4484 有几种型号 n沟40v10a能用吗  还有个40v13a贵一倍  买那一种好

当时买的13A的,但是不是13A就不知道了,×宝上的东西有真也有假,也不知真假,还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有点low,20w铁定发烫。

别人都是这个 20w就烫100w不就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有点low,20w铁定发烫。

这个电感20w铁定不烫,PD100W没条件试

楼主:
买错一个电感100uh 他妈的图片220 还有买了三种 结果是一种 那我干嘛买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