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手电钻12v锂电池充电器,转灯电路不明白(GA-126080)

楼主(2021-04-03):
外壳

打开后,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家伙

正面

背面,用的是lp3773与前面修的那充电器是同样芯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162&mobile=2

转灯部分,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当刚充电时,充电回路电压被电池拉低,LED1不亮或者微微亮。指示回路单独整流滤波,所以电压比充电回路的高,LED2亮。此时,LED1的负极电压高于正极而截止。当充电结束时,两侧电压差不多,所以两个灯都亮了

网友:
靠电压转灯呀!这下三极管也省下了!电流也不测了!

网友:
精彩回帖,手机好加不了分!

网友:
偷工减料啊,靠电池保护板断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