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P10 LED广告屏

楼主(2021-04-03):
今天闲着没事,出去溜达了一下,看到有个小店在换LED广告屏,上前聊了一会,最后30元买了5个回来玩玩。

看了一下是标准的HUB12接口,4扫,回来就打个简单的STM32来驱动一下,试试。。。

费了好大一会,终于驱动成功 ,

后续:P10可以直接用3.3V驱动没有任何问题。就是等间距太大了,近看有不大友好。

附上代码

补充内容 (2021-5-22 10:46):
现在能改变亮度了,代码参考见23楼

楼主:
本来用来显示时间的,现在不打算当时钟了,现在闲在手上,需要的可以跟帖,原价出~

网友:
价签真便宜

网友A:
我也有两块这种屏不知道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两块这种屏不知道干什么用。

刚开始折腾的时候没有想到,但是若放在家里当时钟,貌似不太合适。。。。

网友(2021-05-05):
你好可以请教个问题吗

网友B:
disp_cur_row = 3;
   DISP_OE_HIGH();
   DISP_CLK_LOW();
   DISP_ST_LOW();
   DISP_A_LOW();
   DISP_B_LOW();
   DISP_C_LOW();
   DISP_G1_LOW();
   DISP_G2_LOW();
   DISP_D1_LOW();
   DISP_D2_LOW();
   D8_SCK_LOW();
   D8_ST_LOW();
}

void etk_matrix_data_out(void)
{
   uint16_t i, j, k, dat1, dat2, dat3;

   DISP_OE_LOW();

   disp_cur_row ++;
   disp_cur_row %= 4;

   switch(disp_cur_row)                //ÐÐɨÐźÅ
   {
      case 0:        //µÚ1,5,9,13ÐÐ
         DISP_A_LOW();
         DISP_B_LOW();
         break;

      case 1:        //µÚ2,6,10,14ÐÐ
         DISP_A_HIGH();
         DISP_B_LOW();
         break;

      case 2:        //µÚ3,7,11,15ÐÐ
         DISP_A_LOW();
         DISP_B_HIGH();
         break;

      case 3:        //µÚ4,8,12,16ÐÐ
         DISP_A_HIGH();
         DISP_B_HIGH();
         break;

      default:
         break;
   }

   for(i = 0; i < 18; i++)                                        //16¸öºº×Ö³¤¶È
   {
      for(j = 0; j < 32 / 4; j++)                //1/4ɨ        µÚÒ»ÐÐ8¸öºº×Ö´óС
      {
         if(i >= 4)
         {
            if(j < 4)
            {
               dat2 = disp_row2_buf[i - 4][(disp_cur_row + (3 - j) * 4) * 2];          //×ó°ë¿éµãÕóÊý¾Ý
            }
            else
            {
               dat2 = disp_row2_buf[i - 4][(disp_cur_row + (7 - j) * 4) * 2 + 1];          //ÓÒ°ë¿éµãÕóÊý¾Ý
            }
         }

         if(i >= 2)
         {
            if(j < 4)
            {
               dat3 = disp_row3_buf[i - 2][(disp_cur_row + (3 - j) * 4) * 2];        //×ó°ë¿éµãÕóÊý¾Ý
            }
            else
            {
               dat3 = disp_row3_buf[i - 2][(disp_cur_row + (7 - j) * 4) * 2 + 1];        //ÓÒ°ë¿éµãÕóÊý¾Ý
            }
         }

         if(j < 4)
         {
            dat1 = disp_row1_buf[i][(disp_cur_row + (3 - j) * 4) * 2];        //×ó°ë¿éµãÕóÊý¾Ý
         }
         else
         {
            dat1 = disp_row1_buf[i][(disp_cur_row + (7 - j) * 4) * 2 + 1];        //ÓÒ°ë¿éµãÕóÊý¾Ý
         }

         dat1 = ~dat1;
         dat2 = ~dat2;
         dat3 = ~dat3;

         for(k = 0; k < 8; k++)
         {
            (dat1 & 0x80) ? DISP_R1_HIGH() : DISP_R1_LOW();
      这个怎么调亮一点,和改扫描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sp_cur_row = 3;
   DISP_OE_HIGH();
   DISP_CLK_LOW();

        OE_Low();
        for(i=0;i<6;i++)
        {
                if(i<=light)
                        delay_us(5);
        }
        //delay_us(30);
        OE_High();

------
改变上面的light值,可以改亮度,
改扫描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sp_cur_row = 3;
   DISP_OE_HIGH();
   DISP_CLK_LOW();

扫描方式 和你的驱动芯片有关系的

网友:
广告屏是1/4扫的

网友:
这个条件是写到matrix这里面吗

网友:
写上OE   HIGH里面会有一行灯不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扫描方式 和你的驱动芯片有关系的

OE  HIGH  这样的的时候扫描方式好像变了,显示和原来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E  HIGH  这样的的时候扫描方式好像变了,显示和原来就不一样了

改变使能的时间,从而达到控制亮度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变使能的时间,从而达到控制亮度的目的

OE HIGH只要有这一个句就不行,这一句不写能达到调亮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OE HIGH只要有这一个句就不行,这一句不写能达到调亮效果吗

不写会有重影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写会有重影的问题吧

你能帮忙给写出来吗,我不会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帮忙给写出来吗,我不会写

我晚上写一下测试一下,测试好了,在放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晚上写一下测试一下,测试好了,在放上来

你好,写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