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主机,戴尔和联想,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2021-04-03):
办公室需要采购一批台式机主机,目前主要在戴尔和联想两个品牌中选择,哪个品牌的商用机更好一些?从做工、用料、使用等角度说说,谢谢了

网友A:
从方便性,实用性来说是戴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方便性,实用性来说是戴尔

详细说说啊

网友:
估计戴尔好些

网友:
呵呵,我单位买过戴尔,HP,联想,神州,最后从各个方面,我还是喜欢戴尔机。

网友:
钱多的好一点

网友:
要区分型号的,不要有品牌迷信。

网友:
其实联想和戴尔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主要看售后服务,我这边联想的售后多点,所以我选择联想。

网友:
联想的就是兼容机的批量组装制造者。都是用市场上采购回来的配件组装的 和 你当地 找家大点的电脑公司 批量组装出来的没什么区别,当年,一套电脑要7-8千的时候,我比较过,联想的价格比兼容机的价格要贵上1000+/台套。dell的机器,接触过几个,里用的都是市场上极不常见的intel 产(intel原厂)主板。。因为配件市场上少见,没比较过差价。

网友:
戴尔,毛病少

网友:
  我喜欢 联想 thinkstation ……

网友B:
联想问题多,戴尔稳定性好,联想主板通病一堆,戴尔我是没见过有啥通病的

网友:
如果这两个里选,当然是DELL,毕竟"美帝良心想"....

网友:
企业吗?不是更注重3年大客户维保吗?
两家都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问题多,戴尔稳定性好,联想主板通病一堆,戴尔我是没见过有啥通病的 ...

戴尔H61烧电容,12台烧了12台

网友:
戴尔售后差得很,联想好!

网友:
如果在USA,果断联想!美帝良心不是白叫的。如果在中国大陆,果断戴尔吧。

网友:
联想的台式机以后升级硬件方便一些,戴尔的机器定制化太多,以后升级的空间小。

网友:
联想毛病太多了。大学时候两个机房+办公室办公用的100多台电脑一年不到只剩一半不到能用。别和我说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