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傻多戴的电源不识别了,电池不充电,cpu被锁在400Mhz,能不能解cpu锁?

楼主(2021-04-03):
如题,卡的一批,机器也不知道怎么修,贵不贵,想先解锁了cpu凑活用用?

网友:
记得以前有刷bios解锁cpu的,不过是很老的机器了

网友A:
和惠普类似,非原装惠普电源也是不充电,处理器占用百分之百。
老站也拆机,可以用稳压二极管模拟个电压给第三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惠普类似,非原装惠普电源也是不充电,处理器占用百分之百。
老站也拆机,可以用稳压二极管模拟个电压给 ...

谢谢,看来还是扔咸鱼算了

网友:
好像电源里有个3脚ic,专用的识别芯片,电脑端检测到原装适配器才会全速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惠普类似,非原装惠普电源也是不充电,处理器占用百分之百。
老站也拆机,可以用稳压二极管模拟个电压给 ...

不是只识别电压的,有数据通讯的

网友:
电池坏或者电池不插上,戴尔强制降频,除非买块电池装上

网友(2021-08-26):
话说我最近有个DELL 7359也是同样的问题,头疼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插上电池,同时插电源充电显示灯不亮,开机风扇转,黑屏。拔电池,重新上主板电池之后开机,可以进系统,CPU主频只有是400mhz。CPU是I7-6500U,如果再换上电池,同样不能启动,不能充电

网友B:
搜某宝上dell的电源通讯ic,几毛钱一个,装上就是了。
要么以前有rmclock这个软件,10年前的软件了,不知道现在的机器能不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某宝上dell的电源通讯ic,几毛钱一个,装上就是了。
要么以前有rmclock这个软件,10年前的软件了,不知道 ...

后来假货宝买了一个不知道真假的电源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