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钮扣锂电池LIR2032

楼主(2021-04-03):
最近,想改万用表锂电9伏特,所以,对电池重视
本来,一年多以来,厨房电子秤一直用LIR2032,总是用到液晶暗淡,才充电同时替换上备用同类电池
今晚,敏感了一点,发现电子秤有那么一丢丢暗淡恍惚,就取下电池测量电压,吓了一跳,已经低于锂电放电截止电压,如图

说明,这些电子秤工作电压很宽松
这是充满放置近一个月电压,下图

下至2.6伏特,上至4.1伏特,换算成AA1.3-2.05伏特
1.3伏特对于AA电池,还是壮年,太正常了
所以,我打算改成自带保护板的软包锂电池
充电电路板统一带MicroUSB,C口用不到
看来,自身不带保护板的18650,这种锂电钮扣,都有过放电风险,尽管配钮扣锂电的专用充电器,这是管住了吃,管不了小孩子的拉

网友A:
串一个二极管解决一切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一个二极管解决一切烦恼

那样当钮扣锂电池3.3伏特电压,电子秤液晶开始暗淡,安全了,寿命长了,就是充电频率高点,也是好主意

网友B:
用锂亚硫搞定不充电 没电就丢 ER142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锂亚硫搞定不充电 没电就丢 ER14250

一个电池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锂亚硫搞定不充电 没电就丢 ER14250

我开眼界了,你说的ER14250,1200毫安小时,感觉有去无回的天问一号用比较合适
你这一节电池价格,相当于入门低配电子秤了

网友(2021-05-27):
引用 楼主:
我开眼界了,你说的ER14250,1200毫安小时,感觉有去无回的天问一号用比较合适
你这一节电池价格,相当于 ...

唯一的缺点,充电就爆炸...

网友C(2021-10-21):
我一直以为纽扣电池只有锂电池(3V,不可冲)。刚发现还有可充的3.6V锂离子电池。

网友(2023-04-09):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以为纽扣电池只有锂电池(3V,不可冲)。刚发现还有可充的3.6V锂离子电池。 ...

好像一次性的2032电池容量是210mah,可充电的2032电池容量似乎是60mah。容量差别有点大。

网友D:
2032唯一的缺点,充电就爆炸...

网友:
还有2032的充电锂电池啊,第一次见到,也许是以前没注意的缘故。

网友:
弄一节18650粘后面

网友:
我也是用软包锂电池+充电电路板代这种电池,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32唯一的缺点,充电就爆炸...

小时候就给纽扣电池充过电, 不会炸的, 电流要很小很小, 冲个几小时又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