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刚买了一个蓄电池内阻检测仪,想改成外接供电,检测更高和更低电压的...

楼主(2021-04-04):
刚买了一个蓄电池内阻检测仪,想改成外接供电,检测更高和更低电压的电源内阻,请教坛友是不是在电容那里接上合适电压的电源就可以了?
表不贵,38块钱,跟店里卖电瓶老板的表对了下,两个表相差10%,定性没问题了,大概定量也可以了,。现在就是想改一下,可以测单节18650内阻,那就爽歪歪了。

网友A:
多少钱?  看起来是可以在7805端接上5v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  看起来是可以在7805端接上5v就行

不贵,38块钱,跟店里卖电瓶老板的表对了下,两个表相差10%,定性没问题了,大概定量也可以了,。现在就是想改一下,可以测单节18650内阻,那就爽歪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贵,38块钱,跟店里卖电瓶老板的表对了下,两个表相差10%,定性没问题了,大概定量也可以了,。现在就 ...

这里有个电路据说挺好用的,有坛友做过,效果说不定比你买的这个好: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821/09/10047598_40350190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7852

这个电路不错,还能测量导线,电阻,的阻值,我买的那个好像只能测电池,不能测无源的。

网友C:
没正脸么。建议别改了,想测高电压24ⅴ,要先查芯片,简单查电路走向,若有D管钳位,估计有点戏。拆过2个。没动,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正脸么。建议别改了,想测高电压24ⅴ,要先查芯片,简单查电路走向,若有D管钳位,估计有点戏。拆过2个。 ...

正脸没拍,等下拍一个传上来,电压不知道能支持多高,能低一点测单节18650的话,我就很满足了

网友:
这个可能改不了 这个是直流法测内阻的 一般宽电压是交流等效内阻的

网友:
恭喜绿帽哥喜得新宠哦!

网友(2021-12-02):
哪买的  准确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