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的事

楼主(2021-04-04):
条形LED灯,有坏珠,然后拿到后再补焊问是没多久又坏,然后再补,这样一补就是四个不亮
怎么试出坏的呢,就是拿个夹子一个个夹过去
又像有病毒一样,过几天就坏一下。本来四条的弄到现在二条
LED灯是销量最高的店,问店家怎么个搞法完全不懂的,而且过保了不能修他们的说话是在保内免费换

网友:
商家受益于“计划报废”。

网友A:
短接就是坑  坏了很正常  想折腾还是换灯珠吧   不想折腾就换灯芯  淘宝很便宜啊

网友:
改电流,把功率改小就可以了

网友B:
散热不够,,都比较短卖,,液晶电视的背光基本上没有一个散热够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不够,,都比较短卖,,液晶电视的背光基本上没有一个散热够了的

实情啊,都这样,没法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就是坑  坏了很正常  想折腾还是换灯珠吧   不想折腾就换灯芯  淘宝很便宜啊
...

不好换,电捞铁拿不下来灯珠

网友C:
尽量买阳光照明灯具等质量好点,省得老出问题修理。或者楼主灯具找两个一样的,改成一片驱动板带动两并灯板,理论上每个灯板功率减半发热变小,有利于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买阳光照明灯具等质量好点,省得老出问题修理。或者楼主灯具找两个一样的,改成一片驱动板带动两并灯板 ...

这个是一个驱动,四个灯条

网友:
用PTC发热板,几块钱,拆灯珠很简单,再买几个同规格灯珠换上即可,短接会导致每个灯珠的电压电流上升,坏的更快。实在不行用防风打火机烧背面也能烧下来。

网友:
家里的天然气灶,开到最小火。拿着放上去烤着用镊子夹下来换上去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换,电捞铁拿不下来灯珠

换灯珠好换,拿跟蜡烛烧下面就行。问题是有的你换上去过不了多久就又烧,得改电源降低亮度。

网友:
LED用于照明时,必需降功率使用。最好是降到额定功率的一半。
反正我家的全降好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灯珠好换,拿跟蜡烛烧下面就行。问题是有的你换上去过不了多久就又烧,得改电源降低亮度。 ...

怎么改,有图没